求近条形锻压钛坯表面氧化层缺陷粗打磨处理方案,有酬谢

楼主(2016-04-16):
各位大侠,如题所述,一个朋友工厂是生产钛材的,现在有个问题想解决下:就是锻压出来的钛坯近似为方条形,最大截面尺寸不超过450x450mm,最长不到3米,最重不超2T, 拟将钛坯用行车吊至一台老旧的龙门刨铣床上,然后改造此设备进行打磨表层的氧化层及裂纹等各种缺陷,初定效率比人工快,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另外加水冷冲刷打磨碎屑灰尘,附件图片分别是待处理产品,目前所使用砂轮,以及需要改造的龙门刨铣床照片。

有成熟可行的方案可以联系我,有酬谢,qq470662897,李。

网友:
通磨——用大轮;出光面后找到缺陷;浮动。
局部——用小轮;去缺陷控制深度;怎么控制?怎么观察?定位?像加工中心换刀一样大小宽窄轮要换吗?

网友:
是陕西那边的吗?

楼主:
是啊,西安的,有这边的朋友吗,能做就更好啦。
估计问题要考虑浮动或弹性接触加工面,且注意保护砂轮受冲击爆裂伤人或其他,因为形状不规则,不是像机床那种全部去除余量,出来规则的形状尺寸,基本要求就是表层氧化皮清除,局部较深裂纹反复打磨清除。

网友:
通俗一点就是:2T的铸锭经锻打后,让再向下 道序进行前,比如轧制成材,需要像处理土豆一样去皮、去芽、去眼。整个溜光水滑滴。如果留下疵点就会在后面的产品中体现出来,所以必须处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