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铆压问题

楼主(2016-04-16):
SPCC 4mm的固定板 可以铆压M10的螺钉吗?供应商说不好做??SPCC换成SUS304呢?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M10的压铆要求机器的吨位比较大,一般只有液压压铆机能达到,用的比较少,所以很多厂家做不了,换成304就更难铆,需要的吨位就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0的压铆要求机器的吨位比较大,一般只有液压压铆机能达到,用的比较少,所以很多厂家做不了,换成304就更 ...

o 谢谢了, 看来只能焊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