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社友来谈谈对 数控装置 的理解

楼主(2016-04-16):
最近在上一门课《数控技术》, 老教授让我们谈谈对数控装置的理解,强调不要套书本上的话,上课也给我看了很多视频,介绍一些国外先进制造技术(不过都是外国几年前的了),我们也没深入接触过数控,最多也就是参观过一些车间,编程做过一些简单的零件,很难对数控装置有深刻的理解, 所以来向社区里的前辈们来请教请教,取取经,在这里先提前谢谢大家了!新人第一次发帖,言语上有什么不周到的,请包涵哈。

网友A:
从用户的角度看:

对路的话,是又可靠、又物有所值的东西。而且显得很现代化,很高档。(以前的话,某书记啊啥的来溜达一会儿后,钱就好进来了。)

不对路的话,是即不可靠、实际价值又极低的东西。不懂的人,当然还会觉得很现代化,很高档。

几轴机械手什么的,现在好像还是很热的。。。

这个东西,你问我是好东西吗?当然好啊!!!不然,那些大小公司老板再白痴也不会掏那么一大筐子钱去买它了。

问题是,这个东西的优点,对你有多大用处?它的缺点,对你有多大的损失?

理智科学点的判断,虽然一时累点,总比盲目跟风强吧。

我自己的用法:

能用纯机械控制,就坚决用纯机械控制。不行?那就试试最简单的电气控制。还不行?只好数控了。。。

换个角度说的话,纯周期性“动作”,绝对想尽一切办法用纯机械机构完成,电控都不用,自然地气缸也就不用了。

(主马达的转速调节,你就饶了我吧。你不会以为我蹬脚踏轮吧。)

但是,一旦需要“判断”,即使是周期性的,那就得挠着头琢磨了。机械的?电气的?数字的?

但是,我见过不少设备,本来根本不需要“判断”的,因为设计者自己选解决方案选远了,不得不还得来个“判断”。

数控,有个好能耐。就是如果设计得当,机械部分的老化、变形、加工公差等,能在一定范围内找补回来!

我边喝边再琢磨琢磨。。。

网友B:
    就是实现数字控制,那为啥要用数字控制呢?拿机床为例,我要加工到20.02,我只需要输入20.02即可,而普通机床,却需要你去操作每个步骤
   用倒酒为例,我只能喝0.55升,多一点不行,那么我输入0.55,设备就出0.55
    所以我认为 把行为,行动数据化,数字化就是数控
   多啰嗦几句,自然界数字和数据本来就存在的,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实现对其控制,这就是数控
   那我要问你们教授,给足球队员分号,是不是数控?记住了,不要限制自己的思维

楼主:
恩恩,数控是把动作数据化,讲究的是准确,但又不失灵活

网友:
直接用数据驱动的装置就是数拃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用户的角度看:

对路的话,是又可靠、又物有所值的东西。而且显得很现代化,很高档。(以前的话,某书 ...

前辈酒后之言,我也要好好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实现数字控制,那为啥要用数字控制呢?拿机床为例,我要加工到20.02,我只需要输入20.02即可,而普 ...

简洁扼要  学习了

网友:
又想到一个:自我学习功能!!!

名头很响,原理很简单的家伙,能省不少人力和生产中的不良品。

问题是要编出来,得对该行业的生产情况很熟悉。

网友:
数控  精准 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