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缸抖动问题

楼主(2016-04-17):
公司最近做了台自动化设备,上面有5个液压缸,缸径50,行程有50的,有100的,这几个缸不是同步动作的,(因为加了机械式调速阀,每个阀缸调的速度不太一样,所以到前位和后位的时间就不同步了),现在调试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刚每到行程快走到一半的时候,会突然出现抖动的情况,(这时有些缸已经到位了,这个缸行程最长,而且速度调的最慢)。但是单独走这个缸的时候,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走的很稳。初步的判断是因为多缸联动,造成液压系统不稳定,所以在泵出油口加了个蓄能器(本来没有蓄能器),但是效果不明显。请教各位大侠,是不是液压系统不稳定造成的,或者是其他原因。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最好有图,考虑下多缸同时动作时,油到此缸流量

网友:
液压系统前处理工作你有没有做好,液压系统投入调试之前是需要清洁几次的。油质一定要保证。

网友:
把阀与别的油缸调换下试试,不行再把油管两端调换下试试

网友:
至少要把液压线路图摆出来才好分析啊

网友(2016-06-02):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素比较多

网友(2018-11-12):
因素比较多

网友:
抖动的本质是油缸爬行,油缸的爬行与流量压力都有关系,总之液压系统的震动是由外部的机械结构引起,然后与液压系统本身发生共振产生的。系统性的问题,可以看下我以前发的一个帖子,希望能有所帮助。
关于液压爬行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案

网友(2018-12-19):
先互换进出油管试试,这是最直观简单的方法。

网友:
单独使用没问题,一起走就抖动,可能是流量跟不上吧,或者管路截流口小了?

网友(2019-03-16):
感觉更像是压力不够,或者有气,造成爬行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流量不同步原因造成的。

网友(2019-10-11):
可能密封件阻力大,适当返修,或压力调高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