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椅气弹簧的原理,小弟想请教

楼主(2016-04-17):
偶然看到气弹簧,想了想工作原理,不太确定。是不是塞上阀门打开后,两侧液压油连通,两侧油压强相同,但有一侧有活塞杆,有一侧没有,所以截面积不同,所以是不是存在压力差致使活塞杆向左移动?

网友A:
似乎有炸裂屁股,炸穿直肠的新闻,好吓人,不知道是否是真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有炸裂屁股,炸穿直肠的新闻,好吓人,不知道是否是真事情😓

是真的,不止一起呢。应该在那个位置来个铁衬板-----保险

网友(点评):
我都不敢做那种椅子了,还是传统的稳当一点,嘿嘿

网友B:
我也第一次接触,查下资料这种属于油气混合型调压,活塞移位就靠左右两腔压差……活塞和杆属于独立构件。

楼主:
小弟猜测

打开阀门以前,各腔处于平衡状态,活塞和隔塞两侧所受的力应该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吧,但由于活塞左侧的腔体截面积小于右侧(左侧腔体活塞杆占了一部分),所以左侧油腔压强大于中间油腔。

开始打开塞上阀门时,两侧油腔连通致使两侧油腔压强相等,压强相等截面积不同所以活塞右侧压力大于左侧,活塞则向左移动。
关闭塞上阀门静态平衡后,右边的气腔、中间的油腔、左边的油腔三个腔体就不存在压力差了。

所以我说打开塞上阀门,活塞向左移动,保持打开就会一直向左移动;关闭塞上阀门,由于压力差还会致使活塞向左移动一小段距离后才能进入平衡状态。

它的工作特点就是通过控制塞上阀门的开闭状态来控制活塞杆是否向左移动;打开塞上阀门,当外界对活塞杆施加足够大(比活塞左右压力差大)的向右的力时,活塞杆会向右侧移动;塞上阀门关闭后,活塞杆就会固定在某个位置上。

最右侧设置的高压气腔,一是提供内部整体的高压状态,二是缓冲活塞杆所受外力。

小弟说的是否正确,恳请各位大侠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第一次接触,查下资料这种属于油气混合型调压,活塞移位就靠左右两腔压差……活塞和杆属于独立构件。

这个似乎不能调节压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