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16-04-17):
我设计一台设备,有30个左右步进电机,现在不知道选用PLC好还是用运动控制卡,请哪位有经验的大侠指导下哦。

网友:
PLC是格式化了的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卡是专用的PLC。没有绝对意义的好不好。对具体项目而言,综合技术风险,成本,周期,以及应用和后期维护等因素,也要考虑你掌握的技术资源。

网友:
订算成本的话应该是用板卡比较好,只是板卡用得不好。可靠性稳定性就没PLC高了。

网友A:
plc不能做运算吧,做直线插补啥的还得上板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不能做运算吧,做直线插补啥的还得上板卡吧

你确定吗?还请赐教哦。

网友:
各有优缺点,看怎么用了。

网友:
不知道使用在什么场合,感觉单轴控制器还是比较好,又便宜,又实用,PLC和板卡有浪费了

楼主:
谢谢大家,中间有6个电机是控制6轴的关节机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