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设计箍筋,现金酬谢。

楼主(2016-04-18):
现有u型箍筋:这玩意三个孔,三个孔所在的平面要求是平行的,这是锻件,因为使用1600吨锤锻造,所以当锤子打零件后,零件有点变形,无法保持三个孔所在的平面平行,导致孔对不上轴。想通过cnc数控更好地控制,但是效果不好,不平行,对不齐,废品率高。单段锤锻造&精密加工6061 T6合金。
请提供解决方案:1 工艺改进。保持三个孔所在的端面平行。同时保证孔位精度。
2重新设计。改材料,改外形,改成型加工方式,将现有u型箍筋分拆,都可以。
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制造成型工艺来代替锻造。甚至对零件重新设计。
有能力解决的朋友给我发邮件 leaf-everest@outlook.com
在广州的朋友可以见面。

网友A:
保证孔端面平行,可以锻造上留余量加工
保证孔轴线平行,数控是可以保证的吧
这个应该都用了的吧?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孔端面平行,可以锻造上留余量加工
保证孔轴线平行,数控是可以保证的吧
这个应该都用了的吧?都不行 ...

你好,我不在加工现场。产品是外发的。端面留余量,能具体点吗?您熟悉这个加工过程吗?如果,您能解决这个问题,真心感谢。在广州吗,希望有机会能请你吃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不在加工现场。产品是外发的。端面留余量,能具体点吗?您熟悉这个加工过程吗?如果,您能解决这个 ...

以前单位有生产连杆,觉得工艺类似
都是简单的东西
如果能帮到你就太好了

网友:
这个零件比一般的连杆要复杂。锻打想保证3个面的平行度基本上是不可行的。CNC加工后三个面仍不平行,我分析原因可能是加工时压板压住相应平面,加工完后取掉压板产品回弹变形所致。我个人认为目前这种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是:1.产品锻后冷却至常温,然后做一次精整行(冷冲);2.CNC的夹具需要注意改善,尽量避免产品与夹具大面积接触以降低回弹的可能性;3.如果以上两点还不能解决,可以考虑CNC加工后再精整形一次(允许的情况下)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问题,通过锻后精整形解决了。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
工装  要什么cnc呢  装夹的误差 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就得看工装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模锻、、、、精锻。。。。。。精冲可以搞定,搞不定你就外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