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调整张紧的电机底座

楼主(2016-04-18):
可以调整张紧的电机底座,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样的了,有朋友可以提供图片吗?或者文字描述也可以,电机底座张紧,可调的,好像是切出一道弧线,见过的,时间长了想不起具体什么样,非常感谢。

网友A:
http://www.motor-base.com/cn/products.php?tid=1

http://tdfan.com.cn/ShowProducts.asp?id=171

网友B:
切弧线?要可调张紧的话不就是腰孔么?如果要双向就复合一层十字腰孔,张紧方向用限位块+螺杆固定位置就好了

网友:
螺杆调节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弧线?要可调张紧的话不就是腰孔么?如果要双向就复合一层十字腰孔,张紧方向用限位块+螺杆固定位置就好了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tor-base.com/cn/products.php?tid=1

http://tdfan.com.cn/ShowProducts.asp?id=171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