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规范上的困惑

楼主(2016-04-18):
背景如下:
现设计一个轴承座,整体是由板料焊接后再机加完成。为了表达清楚,我出了两张图,第一张焊接图,第二张焊后机加图。
问题就是,我出机加图时就把它当做整体,没有画出各板的轮廓线,同事指出这是错误的。
所以,我觉得很困惑。真心请教各位大神正确的画法!

网友A:
原则上你是对的。可能你的同事说的是一些细节有问题。图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方法是从哪儿学的。
我个人的习惯是焊接和机加在一张图上。
不过我也看到有分开的,但是轮廓都得画。分开也没那么难做,无非是焊接图上不画机加信息,标注完焊接符号后,复制一张,添加上机加孔,再标注机加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你是对的。可能你的同事说的是一些细节有问题。图呢?

感谢回复,争议的焦点就是我上面说的,不是细节的问题。

网友(点评):
那就没问题,本身就是两道工序,尺寸多了看不清,虚线多了也看不清。两道工序分开完成,焊接检查合格再加工。特别简单的焊接加工件那就随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方法是从哪儿学的。
我个人的习惯是焊接和机加在一张图上。
不过我也看到有分开的,但是轮廓 ...

同样觉得无论焊接还是机加图纸,轮廓都得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方法是从哪儿学的。
我个人的习惯是焊接和机加在一张图上。
不过我也看到有分开的,但是轮廓 ...

感谢回复,一开始我也是画在一起,后来感觉轮廓线太多,怕工人不容易看懂,所以分开画,加工图就没有画轮廓线。现在看来是画蛇添足了

网友:
把图贴上来吗!口说无凭!通常是LZ的问题

网友:
画什么轮廓线,难道焊工还要考虑后道工序的事吗,人家工人会干眼前的事。你把焊后机加的图形画上,只会无故增加焊工识图的难度,从而无法使焊工完成计件数量。这责任你去承担吗
考虑全局那是工程师和领导的事。

网友C:
设计干了工艺的活,还没干好

网友:
我们都习惯一张图,不过要加工的地方要留余量!比如加工后板厚度为9在加±0.1 在下料清单上写10mm厚的板!
 一张图纸尽量选择同种规格的材料,出图纸的时候可以在技术要求写上你的要求和注明!还有粗糙度也要加上焊接工人自然也看懂了!

网友:
尽量一张图;两张图的话,机加工图就不用轮廓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干了工艺的活,还没干好

一针见血,感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