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筋的问题

楼主(2016-04-18):
这个零件的6个筋怎么画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用什么软件??

网友:
主视图加左视图剖面可以表达吧。
建模的话加个基准面,左右拉伸再圆角,或者直接草图+筋

网友B:
试了下应该还可以,找个基准面(上/右)画条线,筋特征选中拔模,完成后圆角可以。你试试

网友:
拔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

solidworks20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应该还可以,找个基准面(上/右)画条线,筋特征选中拔模,完成后圆角可以。你试试

可以了,谢谢

网友:
这个不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2012

建立实体模型,筋特征中建立基准面画线选中拔模

网友:
直接SW画,然后阵列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