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械小设计传动部分卡住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4-18):
发了两个图,一个是总体的大概样子,左边是已经基本定型的,要设计右边的传动系统。一个是传动关系。
上面的是电动机输出,下面两个是运动件。要把电动机的动力传动到下面。
本来想的是用齿轮传动的,但是这样的话首先齿轮太大(中心距73mm),和里面的运动件(直径80)冲突。其次带动起来应该会比较困难。
想过链和带,但是因为是小功率机械(60W),基本全塑料(POM),怕不好用。
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够给些建议,怎么设计传动。

总体概览

总体概览

传动关系

传动关系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同步带
随便一想就下结论了 ,见谅,60W好小,似乎俩手指头可以当刹车用了

网友(点评):
刚又看了以此图片,辊子直径58,那么轴的直径似乎小的可怜,上不了带齿形的轮子吧,还是用楼下的O型带吧,或者其他截面简单的传动带

网友:
用同步带吧

网友B:
你这个目视应该上面的小轮和下边两个大轮转向相反,建议用O型带传动,传动件体积小、安装方便、噪音低,而且可以各种绕,调节转向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目视应该上面的小轮和下边两个大轮转向相反,建议用O型带传动,传动件体积小、安装方便、噪音低,而且 ...

用O型带对转速有什么要求吗?这个我接触不多,600r/min怎么样,印象中带传动一般都是低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同步带
随便一想就下结论了 ,见谅,60W好小,似乎俩手指头可以当刹车用了

用带的话对轴的压力会不会比齿轮大?还有带接触不多,总觉得是小转速才用到,这个600r/min。
家用7叶电风扇立地式一般也就60w,你去试试用手指头当刹车

网友:
磁力传动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带的话对轴的压力会不会比齿轮大?还有带接触不多,总觉得是小转速才用到,这个600r/min。
家用7叶电风 ...

回头练练,上社区敲锣打鼓表演手插风扇,表演的好让老鹰捧场,加10000分
各种带传动速度的速度限制,你可以查查吗,我手头不方便,你不妨查完贴上来做个参考
我在一个作坊式的外企,没有中国的手册,不过我记得带传动好像限制的是线速度吧

网友:
带传动肯定行啊,就是要张紧啊,还是用齿轮好

网友:
用同步带,我做过类似的,记得同步带最后要张紧,简单方式把电机安装做成可以移动的条孔

网友:
不能把一个滚子做转动,滚另一个做从动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同步带
随便一想就下结论了 ,见谅,60W好小,似乎俩手指头可以当刹车用了

嘿嘿,我正在考虑圆形带,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查到圆周线速度小于15m/s,传动比1/2~3的小功率传动,带轮直径20~30圆形带直径,没别的了,大哥有没有办法提供点设计资料或者渠道。
总之很谢谢

网友(点评):
我个人觉得这个圆形带和三角带有点类似,截面差不多的可以类比一下,不过形状不一样,如果较真的话,对应关系会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目视应该上面的小轮和下边两个大轮转向相反,建议用O型带传动,传动件体积小、安装方便、噪音低,而且 ...

查机械设计手册没有具体设计方法,大哥有没有渠道?

网友(点评):
不要查手册,随便百度个生产厂家,跟他们要资料,不懂得问他们。 没用过的东西找供应商技术指导,这个是最快速的让自己变成专家的不二法门,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查机械设计手册没有具体设计方法,大哥有没有渠道?

非常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带传动可以满足

网友:
功率又不大,完全可以用摩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