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olidWorks2014做振动频率分析

楼主(2016-04-18):
如何用SolidWorks2014有限元功能做振动频率分析?如果SolidWorks不能做,其他什么软件可以做?怎么做?希望有大侠指点一二,最好有具体步骤,不胜感激。
需要做有限元分析的是一个钣金零件如图

网友A:
你要是安装了simulation,就能看到振动分析选项,,可求共振频率,默认是五阶,可以自定义十阶。
如果有更多的要求,可以使用线性分析,那里面有更多的选项。
在CAE分析软件,对于振动的CAE,一般叫模态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安装了simulation,就能看到振动分析选项,,可求共振频率,默认是五阶,可以自定义十阶。
如果有更 ...

没有找到啊,怎么只有线性应力分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在哪里呢,没有找到!

网友(点评):
真奇怪,simulation后面多了XPRESS,多了这些字母,竟然被你无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在哪里呢,没有找到!

simulation插件没激活吧,工具——插件——simulation,前后都勾选,下次打开软件自动激活。

网友:
做模态分析还是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至少要知道什么是边界条件,该加哪些约束。得到结果之后怎么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在哪里呢,没有找到!

当然没有忽视了,上面的那几个分析模块分别是应力分析、流体分析、可制造性分析、设计过程自动化、制造成本、环境影响(插件丢失了)、审阅创建特征,没有振动频率分析,所以我说没找到。而且之前也没做过这个分析,还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