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能直接带链轮不,非要联轴器嘛?转速800以下,7.5KW

楼主(2016-04-18):
感觉非要不行,来确定下,顺便请教联轴器会不会增大空转消耗功率,参考的弹性注销联轴器轴孔直径38的转动惯量0.6,有点大啊,正确么

网友:
用紧定套啊

网友A:
联轴器最大的作用是消除安装的偏心问题吧,减少马达不必要的负载
你不加联轴器,能保证安装的绝对轴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最大的作用是消除安装的偏心问题吧,减少马达不必要的负载
你不加联轴器,能保证安装的绝对轴心么

能不能直接在电机轴上加链轮 不用联轴器。

网友B:
如果你能保证加工同心度要求的话也可以。不过一般都不推荐这么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在电机轴上加链轮 不用联轴器。

你这样你的马达轴不是还是会受径向力么
一般性用联轴器,配和基座使用,马达的出力轴是不受力的,尽可能的保护马达
而且在出现意外的时候,也是宁可牺牲联轴器,也要保护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能保证加工同心度要求的话也可以。不过一般都不推荐这么玩啊

恩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你的马达轴不是还是会受径向力么
一般性用联轴器,配和基座使用,马达的出力轴是不受力的,尽可能的保 ...

enen 有道理 没考虑到 谢谢

网友:
我说,既然用链轮链条传动了,精度要求就没这么重要了。至于能不能和电机直接连接,应该考虑电机出轴的径向承载能力,如果电机出轴径向承载能力不够,建议链轮不要直接连电机出轴上。另外,为了防止过载损坏电机,建议加扭力限制器。

网友:
力如果不大,可以这样弄

网友:
现在的孩子们,都中了MISUMI 的毒了,电机、减速机输出轴直接连链轮、带轮是常用的、基本的结构!!!

网友:
为什么不能?

网友:
功率小受力小的地方可以吧,省钱还节省空间

网友:
经常直接连接在电机轴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在电机轴上加链轮 不用联轴器。

能直接用,链轮的径向力别超就行。

网友:
请问一下孔和轴怎么用联轴器连的?

网友:
链轮上有什么径向力?张紧力?张紧力才多大,一般张紧力不会把电机轴压坏吧。
我觉得带链轮这种东西没什么好加联轴器的,又不是带丝杆
如果是同步带就更加不需要联轴器

网友:
我晕,800R/M啊你用链条带,我感觉比较不好,抖动厉害而且声音特比大,用带好

网友:
我做的小功率,都是直接用的,

网友:
选用什么样的传动要看你的实际安装位置的,选联轴器时,你的安装位置是传动的位置同心度偏差是不大了的。你想选用其它的传动方式是不合理的。如果传动两部件的传动是两位置而且偏差大,你肯定不好选用联轴器来实现的。那你要发一个图片来看看,才好让大家给你一个看法呀!

网友C:
不用联轴节对电机的冲击打影响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直接在电机轴上加链轮 不用联轴器。

当然可以啊,那么多的设备都这么用,这有什么好怀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联轴节对电机的冲击打影响寿命。

我们家的打面机,皮带的,直接挂电机上,用了特码快30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
在百度搜的米思米是日本的一家企业,做非标配件之类的,那为何我们的论坛板块也有米思米啊
这里的米思米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家的打面机,皮带的,直接挂电机上,用了特码快30年了,还好好的

不重载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9楼正解!!1

我说,既然用链轮链条传动了,精度要求就没这么重要了。至于能不能和电机直接连接,应该考虑电机出轴的径向承载能力,如果电机出轴径向承载能力不够,建议链轮不要直接连电机出轴上。另外,为了防止过载损坏电机,建议加扭力限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