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缸抖动问题

楼主(2016-04-18):
上次发了一个贴说液压缸抖动问题,大侠们都说要原理图,因为小弟水平有限,也是在CAD上画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侠们斧正。

     用的是单向变量叶片泵,流量两个泵头都说40L/min,工作压力大约40公斤,1 2缸分别是是液压转盘锁紧和正转逆转的,1缸的缸径不清楚是多少大约是200左右,行程大约也就5,2缸的缸径是80,行程50,3 4缸分别是夹具锁紧松开,缸径50 行程5,5 6 7  液压缸就是控制主轴前进后退的缸,就是普通的液压缸,缸径50  行程100.  现在出现抖动的是5 6 7三个缸 都有点抖动,其中有一个特别厉害,但是单独试它们的时候,又不会抖动。加了蓄能器效果不明显。还请给我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单个试没问题,可以两个两个再试一下;要是都没问题,就是整体流量不够;液压就是压力和流量;其他的也就摩擦和空气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

网友B:
5、6、7三个缸调速前分别加一个减压阀(估计没位置装)。

既然是变量泵,可以调整泵的流量和压力,看能不能改变这种临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5、6、7三个缸调速前分别加一个减压阀(估计没位置装)。

既然是变量泵,可以调整泵的流量和压力,看能不 ...

谢谢大侠回复,流量和压力已经调过了,试过多次,还是不行。

网友B:
你这是新设计的还是老系统突然出问题?
如果是新设计的,那没办法,天生缺陷。
如果是旧系统,说明先前正常过,那可能是油缸内部密封老化泄露、油泵磨损等无法满足原系统的要求而出了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单个试没问题,可以两个两个再试一下;要是都没问题,就是整体流量不够;液压就是压力和流量;其他的也就 ...

大侠,您怀疑是流量不够?说抖动可能不准确,就是下的时候,突然向下一冲,我们怀疑是流量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新设计的还是老系统突然出问题?
如果是新设计的,那没办法,天生缺陷。
如果是旧系统,说明先前正常过 ...

大侠 这是新系统  我们新做的设备,前两天调试  才发现这种情况。说抖动可能不准确,是到某个位置,油缸突然向下一冲一小段距离。

网友(点评):
向下一冲?你这个缸是竖直安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新设计的还是老系统突然出问题?
如果是新设计的,那没办法,天生缺陷。
如果是旧系统,说明先前正常过 ...

会不会受力不均匀才会瞬间抖动厉害,,三个油缸都是平行运动吗

网友B:
搞不清楚具体情况。
5、6、7缸不要求同步,但,它们可能同时工作,如果不同时工作其实已经不存在问题。

如果它们同时工作,5缸工作到位停止,6、7缸的速度必定改变,如果6缸工作也到位停止,7缸的速度改变更大;但却不允许这种速度改变。

那么,不从新设计系统,能做的调整大概是:
每个缸进行排气,保证系统不要有空气存在。
在每个缸的回油管各加一个节流阀,细调它们的速度关系,可以适当稳定油缸速度。
蓄能器的工作跟压力有关,在系统上接个压力表,只要调准蓄能器的储油放油压力,是能起到一定的系统稳定作用的。
变量泵自身的压力流量突变影响或许更大?
整个系统的压力又是如何调整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 这是新系统  我们新做的设备,前两天调试  才发现这种情况。说抖动可能不准确,是到某个位置,油缸突 ...

是的  是竖直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受力不均匀才会瞬间抖动厉害,,三个油缸都是平行运动吗

是竖直安装,三个缸的负载基本上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清楚具体情况。
5、6、7缸不要求同步,但,它们可能同时工作,如果不同时工作其实已经不存在问题。

...

谢谢大侠的回复,现在改的方案基本上和大侠讲的一样,加了个节流阀,因为今天工厂停电,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
可试一下负载敏感阀,调整系统流量满足执行元件的需求。

网友:
油缸垂直放置,升的时候液压力克服重力,运动不会有什么问题,当油缸下降的时候,是负的负载,流量足够大的时候还好,流量小了就会,如果可以的话把那个节流阀放在油缸下腔吧,最好改成单向节流油缸上升的时候不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