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应该选用多大的液压机?

楼主(2016-04-18):
各位大侠,小弟想上一台液压机,但是因为对这个不懂,特来请教一下。
工件材料:45钢、40Cr、42CrMo三种
毛坯准备用:直径70mm或75mm的圆钢
锻件尺寸:85*85*27mm和85*85*17mm两种规格
请问大概需要多大的液压机才能实现这两种热锻成型?
或者如果要实现上面的两种尺寸规格,那么最小要用多大的压力机?圆钢尺寸最小是多少?
请各位不吝赐教!万分感激!

网友A:
600T的吧,不单单要考虑能做这个零件还要考虑设备的通用性,你可以去了解一下400吨和600吨的价格不差很大的。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从楼主的描述认为你可能就是想压出个法兰,这么简单的活值得你去投设备吗?今年行情本来不怎么好,
再说液压机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遍地都是,你很好找外协加工的(做这种简单锻坯也不容易出问题),最好也考虑一下这方面,这种设备都是严重过剩的,有没有必要投

网友(点评):
如果你想压出方坯的话就要注意了,用圆钢制方坯很难压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T的吧,不单单要考虑能做这个零件还要考虑设备的通用性,你可以去了解一下400吨和600吨的价格不差很大的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对这个不太懂,想尝试一下。看了您的回复,我准备再参考下加工厂的流程。非常感谢!

网友(2016-06-18):
如果批量大的话,算下是否经济,可考虑做液压机,再说几百吨的油压机制造不是很难

网友(2016-12-30):
滕州亚弘机械专业设计与制作液压机15689351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