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

楼主(2016-04-18):
怎么折可以没有图中的缝隙

楼主:
怎么设计没有图中的缝隙

网友A:
接缝处用大圆弧过度,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缝处用大圆弧过度,可以试试

我试了下R3的 用边线法兰选取圆弧后 不能折弯

网友:
不用强求,出图的时候标注下就行,比如满焊抛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R3的 用边线法兰选取圆弧后 不能折弯

R10的 ,我随意画的

网友:
闭合角,随便试试

网友:
采用闭合脚

网友:
画图没缝隙用闭合角,实际加工的话只能开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0的 ,我随意画的

板厚1.5 折弯半径1.5   这个能做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厚1.5 折弯半径1.5   这个能做出来吗

折弯是没问题的,公差不容易保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是没问题的,公差不容易保证。仅供参考

要的就是公差 和平行度  槽里面要卡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的就是公差 和平行度  槽里面要卡东西

最好先做几个试件,看一下效果,展开图要精确,下料精确,一般的折弯机加工有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厚1.5 折弯半径1.5   这个能做出来吗

这公差,折弯是没法搞出来的。

网友B:
楼主这个图,展开不干涉吗?

网友:
不可能没有的,或者你在根部开折弯槽

网友:
自己可以先展开一下
再者没有接缝,用圆弧过渡?可以展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先做几个试件,看一下效果,展开图要精确,下料精确,一般的折弯机加工有难度。

我只管设计  加工外协做 所以我就没给展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图,展开不干涉吗?

没有干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