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一段轴承材料,大家探讨探讨,学习学习

楼主(2016-04-18):
某国外轴承厂家的“热扎/棒材”要求,摘了一部分,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国内能否实现,差距有多少。

概要
有意的增加钙和钙的合金用来脱氧,或者包含物的定型控制是不允许的

低倍夹杂物
蓝脆测试时所测量的低倍夹杂物的含量不应超过2.5mm长/每dm,测试程序在XXX页。单一的夹杂物的最大长度不超过3mm。

碳化物偏析
最大不超过CZ6.3(整个横截面)(参见说明)
最大不超过CZ7.4,半径2/3处 (参见说明)
说明:CN、CZ的评级是根据1520-98标准图谱判定。

表面脱碳
对于所有直径的钢材,脱碳层深度均不超过钢材直径的0.008倍。
脱碳层深度的测量按XXX页所示。

裂缝和裂纹
直径≤37.5mm的钢材,最大不能超过0.3mm;
直径>37.5mm的钢材,最大不能超过0.008倍直径;

网友:
轴承的问题,先看用在哪里,哪里允许用高碳的,哪里必须是低碳的,这个要非常明白,

工艺上,比如滚珠,滚柱,滚针,你是走德国流程,还是日本流程,理论体系是不同的,对杂质,是弥散化处理,还是线状处理,要非常清楚,

具体看轴承的时候,尤其国内轴承,哪个厂子的材料,什么流程下来的,冶炼怎么控制的,怎么轧的,怎么加热的,

所有东西能讲的明明白白,你再去看他是不是就是这么玩的?对上了,就可以,说不明白的,免谈,没戏,重要大轴承,冶炼的时候,俺在炉子边上,不需要谁给我解释什么,我自己说了算,

国内的资料要看,最重要的是看其‘怎么来的’,假如资料没有‘引出’,就没有价值,

网友(点评):
八爷,如果不玩那么深,只玩主轴设计和维修呢?

网友(点评):
可以玩,但你玩不到这么深,你没法分析速度,振动等问题,因为这些,都跟材料最基础性能有关,你不懂材料,怎么能懂那个球做到多光?多圆?即使做圆了,你知道能圆几分钟?不知道这些,玩不了寿命问题,

网友(点评):
用陶瓷球的,跑合,跑不好的,扔了,换。

网友(点评):
我看到您善于泛泛说;我贴的可都是干货。你怎么不针对一条条说呢?

网友:
据在下粗浅的认识,国内的轴承(主要是精密系列)和国外大牌的差距就在原材料和热处理上。
而加工上,设备的稳定性也是一方面,包括工人的职业操守。
设备和工人问题相对来说好解决,但涉及基础材料就只能呵呵了。
还有,市场基本上劣币驱逐良币,想好好干,难哦。。。。。

网友(点评):
Timken的轴承在无锡,SKF的有些轴承也在国内代工;有一套完整的标准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上面就是某国外轴承厂的标准里摘出来的。

网友(点评):
欢迎,簖爷!

楼主:
有干货的就正经侃,上面的技术要求来自于SKF,说说我们能否实现,差距在哪?怎么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