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表面很平整的铁方管?

楼主(2016-04-18):
钢市常见的Q235方管表面坑坑洼洼的,喷塑后表面也看的出不平滑,磨床下去1mm勉强见光....

有一次我在一朋友的机加工处,看见一堆方管,黑色,表面很平滑,他说是别人拿来打孔的,且外形公差很准,说这种管子是用来出口的.

有人用过吗? 学名叫啥?

附上照片,第一张就是我看到的,我在淘宝找找了下,卖家说是客户指定的,要出口的,也就是说没有现货且有起订量要求...
后面两张就是普通无缝的,差距明显吧?

网友A:
冷拔异型方形钢管(GB/T 3094—2000)
客运汽车用冷弯方形空心型钢  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一般热轧 的表面都不是特别好,毕竟小厂太多。

网友:
冷拉管一般表面比较好,尺寸公差要看哪家生产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找了很久都没有在国内找到平面度合适的钢材!忘找到了通知一声,谢谢!

网友(点评):
哥们我找到了,就在我边上的建材市场,可以零售,卖家说跟我描述的一样,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照片,如果兄台需要,回复我一下我给你名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拔异型方形钢管(GB/T 3094—2000)
客运汽车用冷弯方形空心型钢  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一般热轧 的表面都 ...

在国内,好像他们都是采用热轧的,很少有冷拔的!问过好多家都说要开模,然后Blabla一大堆,开始用量少的话,压力很大啊!

网友(点评):
那就找质量好的大厂的 型材啊。 方管生产企业小厂太多

楼主:
楼上几位提到了要去大厂买,纠结就在于我是小厂,而且是做自动化而不是钢结构,只有去钢市采购的途径,别说大厂就是小厂人家也有起订量最低5吨起订...啥时方管能像扁钢一样,热轧扁钢表面不行就买冷拉扁钢市面上一大堆....

网友(2016-08-08):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找了很久都没有在国内找到平面度合适的钢材!忘找到了通知一声,谢谢!

需要,麻烦给个名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