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磨硬铝板的方法,求助

楼主(2016-04-18):
四个厚硬铝板,经过冲压下料,热处理淬火自然失效,数铣,到了平磨工序,总是糊砂轮,磨的铝板平面不平,光洁度也出不来,有什么方法可以磨硬铝,求助

网友A:
我不是很明白硬铝热处理淬火自然失效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点评):
自然时效,应该是错别字

网友(点评):
自然时效是用来做为降低硬度的吧?

网友(点评):
热处理淬火自然失效,意思就是淬火后直接报废吧! ^_^

网友:
规格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很明白硬铝热处理淬火自然失效是什么意思,可以解释下吗

打错字了,热处理工序,内容是淬火,然后自然时效

网友:
铝合金磨削用冷却液的配方与制作工艺

提示:
特性:本品与一般的乳化液比较,具有阻止铝合金与磨粒之间的化学亲和能力。普通乳化液即使在加大压力、强冷却的情况下,也只具备冷却作用。而本冷却液是一种扩散性极好的磨削液,它可降低切削温度,防止零件烧伤形成润滑膜,减少摩擦和摩擦力,减少黏附,提高铝合金的磨削比,修整砂轮所需的时间缩短了10倍,延长了砂轮的
.

    特性:本品与一般的乳化液比较,具有阻止铝合金与磨粒之间的化学亲和能力。普通乳化液即使在加大压力、强冷却的情况下,也只具备冷却作用。而本冷却液是一种扩散性极好的磨削液,它可降低切削温度,防止零件“烧伤”形成润滑膜,减少摩擦和摩擦力,减少黏附,提高铝合金的磨削比,修整砂轮所需的时间缩短了10倍,延长了砂轮的寿命,一次磨削吃刀深度从0.05mm提高到0. 3mm,花钱少,生产效率高,易于实施,改善了铝合金零件的磨削加工,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用途与用法:本品主要应用于金属切削加工。

    配方(质量份)
铝合金磨削用冷却液的配方

    制作方法:将中性肥皂切成小块放入蒸馏水中,然后搅拌加热至沸腾,待肥皂全部溶化,加入菜籽油,最后加入甘油,再搅拌加热至沸腾,待冷却后加入水及消泡剂,制成冷却液。

    注意事项:本品各组分质量份配比范围为:中性肥皂5~8、菜籽油15~20、甘油3~6、蒸馏水60~70、消泡剂6~8、水11~15。
http://www.aitmy.com/news/201504/02/news_83314.html

网友(点评):
这是切削液厂商的广告文章,对于实际研磨加工的帮助不大。

网友(点评):
记得以前单位也是用油的,但是什么油忘记了

网友(点评):
一般人都会说用煤油或柴油,俺就啥切削液都不限定也可以磨。

网友:
呵呵!用毛刷加煤油!磨床盖子后面绑上布,这样渣子不会掉下来,光洁度0.4没问题!

网友:
铝件不建议磨,磨铝是个非常规工艺,不是摸索出一定经验是搞不定的。建议用大盘飞刀铣,你要的肯定主要是平面度。
光洁度用好点刀粒或手工师傅磨好的话,0.8~0.4也不难。

网友:
楼主说的硬铝应该是铝铜镁合金,这种材料一般都需要淬火时效获得硬度。镁含量越高,时效强化处理效果越明显。

将硬铝加热到稍微超过固溶线,保温,急冷,这种淬火过程可以得到不稳定的过饱和α固溶体组织。对其保温时效,让不稳定相从固溶体中缓慢析出,导致晶格畸变,能够提高铝合金的强度、硬度。

网友:
冰冻盘固定加低温冷风微量润滑,磨削小case

网友:
用大颗粒软砂轮   勤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