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质量问题咨询

楼主(2016-04-18):
各位大虾,咨询下如图产品(铝板1.2mm)模具冲压时轻微拉伤,为什么做本色阳极氧化的时候会产生一道黑色痕迹,不上色。 不知道图片是否可以看清。(氧化工艺的去油去氧化皮没做好?电流不足?冲压拉伤产生氧化层?冲压拉伤时有杂物进入拉伤痕迹内?)

网友A:
很明显,碱蚀没做好

网友:
是有杂质的吧?

网友:
目测是有杂质

楼主:
有确定的答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碱蚀没做好

昨天有同事说,因为环保检查现在比较严格,供应商某一样药剂就没放,可能这样造成。但也不确定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没什么不好确定的,供应商的工艺有问题,他们自己肯定清楚,毫无疑问

网友:
如果是覆膜拉伸,那么可能是有残胶

如果不是覆膜,那么可能的问题不好确定,如果是批量性的,那么最好喷砂后再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