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C合金也是一种合金?

楼主(2016-04-18):
Fe-C合金也是一种合金?合金不是两种金属的混合物吗?

网友:
谁说合金一定要两种金属的?

网友:
合金,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与金属或非金属经一定方法所合成的具有金属特性的物质。一般通过熔合成均匀液体和凝固而得。根据组成元素的数目,可分为二元合金、三元合金和多元合金。
百度的

网友:
合金,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与金属或非金属经一定方法所合成的具有金属特性的物质。

来自百度

网友:
合金是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或金属与非金属元素组成的金属材料。

条件一: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元素;
条件二:至少含有一种金属元素;
潜在条件:合金在液态各组员互相溶解,仅有一种液相。

网友:
就是碳钢啊

网友(点评):
百度碳钢,顺便学一下金属冶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