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橡胶硬度计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6-04-18):
两种橡胶硬度计,区别在于其中一个有个圆柱体(绿圈内)。没圆柱体的大概七、八十元,有圆柱体要贵100元。
请问圆柱体里是什么呢?

网友:
没什么区别,就是造型一个传统,一个别致

楼主:
圆柱体里应该是什么要害部件,因为绿圈里有封条。就是不知道这个要害部件为什么要多花100元。

网友A:
拆开看看,你也是做橡胶制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你也是做橡胶制品的吗

我可舍不得拆啊。今天买了一个没有圆柱体的。
我要加工橡胶品,一个参数可能和硬度有关,所以要测试。

网友(点评):
什么橡胶啊

网友(2016-12-02):
邵氏硬度计分为机械式,数显式两种
A型适用于一般橡胶、合成橡胶、软橡胶,多元脂、皮革、蜡等
C型适用于橡塑并用、塑料中含有发泡剂制成的微孔材料
D型适用于一般硬橡胶、树脂、压克力、玻璃、热塑性橡胶、印刷板、纤维等。
我是搞橡胶模具开发的,若有需要请联系moldwe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