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

楼主(2016-04-18):
对于一个产品的要求,应该是尺寸公差要大于形位公差吧?
假设加工一个轴,夹具误差和机床的震动造成外圆的圆度误差,但是对于同一把加工出来的一批零件,其圆度应该在同一水平上。
随着刀具的磨损,会造成这一批零件的外圆直径有一个更大的偏差范围,也就是尺寸公差要大于形位公差。这样理解对吗?

如果一个轴的外圆控制在+/-0.05以内,在加一个圆度0.1控制,这个圆度是不是没有意义了?因为外圆控制到+/-0.05,那么圆度肯定在0.1以内,这样理解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一般尺寸都是测量几个点的,要是有形位公差就会测多个横截面甚至整个面,就跟平面度和平行度一样

网友:
楼主说得对 分析得好

网友:
楼主,你觉得比萨斜塔的外圆公差大呢还是它的圆柱度公差大呢....
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卡尺无限宽,那你要圆柱度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有可能你每个点的卡尺量出来都是±0.01,但是轴整体是个歪的...

网友:
想不明白,坐等大神出来解释

网友:
概念是不一样的,找些资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