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煤矿重型刮板机的使用情况

楼主(2016-04-18):
先上几张进口链条,
前两张是刮板链条,规格是48*144/160,过煤量1176万吨;
后两张是转载链条,规格是38*126,过煤量320万吨。

前两张图片的链条,已有裂纹,失效主要原因是腐蚀和疲劳。
后两张图片的链条,没有裂纹,链条伸长率也在许可范围,翻转180度继续使用。

网友:
抢个沙发。
LZ,设备运行了多长时间出现的现象?

楼主:
前张是哑铃销位置的问题,这个位置是相邻中部槽的连接点,受力较大;图示的是焊缝未融合的情况,和断裂的情况。
后4张是刮板机中板和底板磨损的照片,基本上1个大的采面下来(800万吨以上),刮板机中板和底板均要进行重新补焊耐磨板。

楼主:
今天上传的量够了,明天再补吧,DBT和JOY的刮板是两个流派,一个轧制,一个铸造,一眼就看的出差别。

网友:
矿山机械,重型设备,连云港有个民营厂做这种煤矿刮板输送机、凿岩设备与非开挖设备,现在也做采煤机,神华集团也去参观过,黄海机械厂有一部分退休工程师在那做的设计,这个有点故事了,说说就要扯到西北探矿机械厂了,998大师对此应该有所了解,我的师父就是从这个厂退休的一个总工,03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老听到几个60多岁的老工程师摆龙门讲起他们往日的故事,后来又来了几个连云港化工矿山设计院的人,一说就讲起蔡学熙来,我就问蔡是谁?矿山设计院的人立马得意的一笑,拿本化工版机械设计手册给我看,你看看这就是蔡学熙,参与编写机械设计手册的那位,我曾经和他是同事,哈哈;转眼间10多年过去了,真是时光如梭啊

网友(点评):
是哪个就不说了,你看看煤机展上他的产品有多少是抄外资的?

网友(点评):
哈哈,所以我没有说他的名字,这个厂一度收购了好多厂,后来步子迈的有点大,扯着蛋了,缩编了一些

楼主:
看张总体结构图片,刮板中板的壕沟就是由链条和刮板长期磨出来的。

网友:
这种讨论,都不会有很多人响应的,也不是说有多专业化,因为设备过于平常,难以引起反响,再者,深说些东西,很快就会中断,

就说槽子,有轧制焊接的,有铸造的,我假如问点深的技术问题,不说是在论坛,问专业厂子,马上就没动静了,

就谈这个图片上看得清楚的链条,问你怎么轧的,刮板,怎么锻造的,德国什么工艺,多数人说不清楚,只知道是模锻的,你再深说几句?哈哈,结构为什么是中双链?人家英国为什么是边双链? 而鲁尔,用单中链,为什么,

哑铃销也特讲究,不同的挂板机,那东西是不同的,支架一变,哑铃销也改,能非常详细说这些的,几乎难以见到,哪怕是生产这个的厂子,

国人一个什么特点?红毛出一个东西,大家跟着跑5年,红毛往其它地方跑了,我们再跟,

我问过专门玩工艺的,我问他,为什么红毛不玩或者很少玩7米的面,人家对地质的研究比我们深多了,不是一个数量级别的,人家想什么了,

工作面,高一米,你想砸下来的冲击力大多少?

人家笑着问俺,你到底玩什么的?俺说,玩船的,哈哈,

网友(点评):
不会玩船的煤矿机械专家,不是好老板

网友(点评):
国内技术界,就这毛病,不玩东西的时候,七嘴八舌,一谈正经事儿,马上就冷场,你假如遇到德国人,绝对不这样,你谈钢板,他就谈,谈晶粒,谈热扩散,用红笔画出来,哪里晶粒多大,怎么影响寿命的,国内没这些

网友(点评):
越说越见底了,对998没有哪么崇拜了;我也开始笑了,不过尔尔!

网友(点评):
哈哈,笑了好啊,我玩过替换DBT的槽子,谈寿命,谈焊接,都可以聊聊,哈哈,谈拆修CST,俺大概也能说说,TTT还能说说,哈哈,

网友(点评):
你可以继续说链条,我洗耳恭听,看看能我再敬佩几分?千万别收口啊!

网友(点评):
CST,TTT我也敢说说,不一定比你说的浅,即使我不行,我还有“我们”,行业里不都是你认为哪样的。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我该说的好像说了,链条我玩过,说了,现在想听你说了,你玩溜子,咱谈溜子,我不是玩溜子的,想听你谈溜子结构了,你团队好啊,都请上来,谈谈‘轧-焊’结构,怎么控制变形的,应力水平怎么样的

网友(点评):
链条我没听到实质性的东西,太空,太泛,有更具体的吗?

网友(点评):
您如果没更具体的,过两天我攒个帖子,您给拍砖,ok?咱们外行对外行,PK一吧?

网友(点评):
兄弟,你太逗了,你改玩轧钢,你跟俺玩?哈哈,钢板为什么耐磨你都不知道,哈哈,

网友(点评):
有些你就是外行,光嘴硬不行;俺就自认为是外行,但是有些方面自认为比你专业。你给CAT和JOY站台?有人给你报酬吗?反思反思,客观点,您是厉害,但不是说的都是事实啊!

网友(点评):
哈哈,大哥,你更逗了,我跟外资有屁关系啊,我在国内给他们打过工?扯淡吧,搞笑了,你别扯别的,谈技术,是你发起的,不谈了,你就说不谈了,扯其它干吗啊,我蔑视过你给外国人打工?我跟他们是工程合同关系,

网友(点评):
哪以后就别说谁离开谁就没法玩,就别说大煤矿都用谁谁的,数据都给你看了,是你说的哪样嘛?时过境迁了!

网友(点评):
估计不是用的瑞钢的材料吧,挺贵的。耐磨板焊接也不是这么简单。

网友A:
图片你已经发完了,大家看了,哈哈,

我现在是客户,问你,怎么提高寿命,你讲讲看,当我完全不懂,你讲讲,瑞典材料为什么耐磨啊,人家钢材怎么轧的?后期怎么‘控冷’的,焊接对耐磨性有多大影响啊,

耐磨性能提高以后,对应力有什么影响啊,应力反过来对寿命有什么影响啊,这是基础技术问题吧,我们都不扯其它东西,就谈焊接了,

你拿我当不懂焊接的家伙,你先说说,我再问你问题,你团队都上来说,否则,埋没了谁也不好,哈哈,

网友(点评):
我不是搞材料的,关于材料问题俺不回答,俺实话实说,不过也没见您给干货!

网友(点评):
兄弟,你更逗了,你玩结构寿命的,到最后,你告诉我你不必懂材料?开玩笑吗?你不懂你用的材料,你怎么解决强度与寿命问题,客户问你焊接的?你告诉人家‘我不知道’,你敢那么说吗?哈哈,把你团队其它家伙请来

网友(点评):
我谈材料的‘干货’还少吗?哈哈,大哥,你逗乐了,一会儿是‘保密了’,再一会儿,材料‘跟你无关了’,你连耐磨钢板都不懂,怎么玩刮板的槽子?俺还以为你真是玩‘溜子’的呢,哈哈,俺是尔尔,哈哈,

网友(点评):
起码链条的材质和刮板的材质,你都没掏干货;就是焊接也没掏干货,比如谁家板子,什么牌号,电流多大,气体流量多大,焊角多高,预热温度,层间温度,焊后如何处理?冲击功指标多少?

网友(点评):
大哥,你是玩‘溜子的本主啊’,哈哈,你有些本末倒置了,你是说我把我焊接工艺表贴上是吗?包括预热温度,怎么支撑,怎么码道儿,俺把工艺贴出来?哈哈,大哥,到底谁是玩溜子的啊?

网友(点评):
哪您意思我可以把这东西贴出来?

网友(点评):
你不把这些详尽的说出来,就泛泛说控制电流,控制电压,保温,控制层间温度,3层9道,打底焊5mm,焊后回火处理,这些我也能泛啊泛,怎么着要看卡特的详细报告啊?私底下肯定能学到。

网友(点评):
你不必贴出来,我问你怎么个事情,这个你可以说,你不能都‘保密了’,哈哈,你的产品,怎么磨坏的,我能问你吧,你告诉我,你不懂材料,你还要告诉我什么啊,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陪你聊到此,大家打住了,俺不再接你这个贴了,哈

网友(点评):
我在13楼贴了一张图,回答了您磨损的原因;专业人士也许不考我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其他的我不敢说,如果用瑞钢的材料,他们基本都会给你提供有关焊接,磨损方面的技术指导,即使对使用材料不是太精通。但是大体的问题人家都会协助解决。所以:1,请楼主说说是用的谁的材料,设计寿命是多少,

网友(点评):
2,既然有数据,难么其他外资品牌的寿命是多少。 大家是讨论技术。

网友(点评):
本公司的产品也会磨损,断裂这些问题,当然是掘锚机。用过20,30年的机器我也见过。

网友(点评):
你买瑞典钢材,给你详细焊接工艺,瑞典人的各种试验,包括弯曲,冲击,低温性能,告诉你多大焊缝一次可以焊多少米,那些焊缝要几个方向同时焊,非常详尽的,瑞典人不是中国工程师,米国许多东西要去求瑞典,

网友(点评):
楼主未必是搞技术的,玩技术的,聊到一个程度大家都会知道怎么回事儿的,就这个槽子,要不仅是耐磨那么简单,抗弯,抗扭,抗冲击,许多其它性能的,抗扭能力不足,边角很快就裂了,有些材料裂纹扩展非常快的

网友:
学习,希望这贴火起来,难得有男人一样的对话

网友:
学习,希望这贴火起来!!!

网友:
哈哈,碰出火花了,很多工程师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自己的看家本领,真的太稀松的话,老板就让他滚蛋了,当然有的人胜在宽度,有的人胜在深度,有的人能讲出一二三了,有的人是茶壶煮饺子,还有的因为商业的原因,不能讲太多,不然被老板知道了,就不太好了,工程师是打工的,有顾虑;有的人没有顾虑例如退休了,不在这个行业了,或者本身就是老板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当然在国内还有一种思想教会了徒弟打死了师父,连猫教老虎,还留了一招爬树呢!技术较量主要是提出方法提出思想,具体细节就像中国的菜谱一样,靠悟了

网友(点评):
结构,问题,国内没啥保密的,72年引进的时候,德国都是带着焊接工艺表给中国的,只是大家没学习这些,保密是借口,

网友(点评):
结构问题,国内确实没啥可保密的,只要有心通过各种渠道都有可能得到,例如做手机,大家元器件甚至很多都是一样的,但是只有苹果做到极致,

网友:
千万别沉啊,难得一遇的好帖子

楼主:
看下面的图,图中没有中部槽,但不影响我们分析问题;刮板机最主要的磨损是链道,从第一页的图片上可以清晰的看出来,磨的比较深,将来补焊也主要是补链道,也能从图片看出来。
下图的链条是扁平链,就是降低链条的厚度,减少链条与中板的直接摩擦,我们理想的磨损是刮板去均匀磨损;但是,链条毕竟是柔性的,运行起来链条还是会与底板接触;更主要的是,链条经过长期高负荷运转,链条会伸长,整个链条会松弛,这样会加剧链条与中板的摩擦,所以很多煤矿增加了伸缩机尾和张紧机构,去调整链条的张紧程度。
我不知道我的解释998是否满意。

网友(点评):
答非所问,0分!

网友(点评):
998懂就行了,你要是仔细看完你也懂

网友(点评):
兄弟,咱就事论事啊,998是问你本身的耐磨性。你答的是如何尽量避免。该不该给0分?

网友(点评):
我不懂耐磨板,我瞎忽悠什么?不懂就是不懂,他懂你让他讲讲?还是泛泛

网友:
哈哈,我这个外行人跟各位矿山机械高手学习了,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交流就没有提高啊

网友:
煮酒论英雄嘛~

网友(点评):
千万别成了煮英雄论酒

网友:
那时候的机械 是用手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你已经发完了,大家看了,哈哈,

我现在是客户,问你,怎么提高寿命,你讲讲看,当我完全不懂,你讲 ...

@eddyzhang
瑞典没有给我们你说的哪些详细东西,焊接工艺评定自己做的,焊接规范按自己的标准;主要是HARDOX和JFEE的板材,HARDOX板材以45mm和30mm为主,我们的刮板,用hardox450每百万吨的磨损量是1mm,一年下来年产量1000万吨,磨损10mm左右。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有的,你可以联系瑞钢的,派技术人员来,耐磨钢板焊接有要求。另外45和30的板子耐磨层也有数据的。如果你们的磨损量是准确的话,应该知道多少换板子了。他们网站上有简单的计算工具给你做评估。

网友(点评):
谢谢,官网的资料看了,跟我们已有的是一样的;兄弟你可以去学习学习Hardox耐磨板,不是你的耐磨层概念

网友:
你这不错,你可以看下这个www.ytlhqz.net

网友(2018-03-22):
好贴,值得学习
赞一个
我们公司锻造生产过多种矿用接链环,
要求很高,热处理,延伸率什么的,要求很高。
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