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力学实例问题

楼主(2016-04-18):
   如图,一块长板,三边固定,一边自由,中间两圆位置受到两个集中力作用,板厚20mm,现在求板的最大挠度。

网友:
f=0.02(C3)x(1800X10/(3400x1800))X1800/(EX20)  E弹性模量    C3值估算  估计也要查  忘记很久了
现在也要一些工具算这个的。

网友(点评):
大侠能把计算过程的思路发出来吗?

网友(点评):
更正一下(EX20^3) 就是 板厚三次方乘以 弹性模量 ,依据就是 就是矩形平面弹性变形最大应力变形

楼主:
@2266998 大侠,请帮我看一下怎么解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就不用八爷出手了吧,让他大学生算100以内的加法有点那个,还是要看书的,材力和弹力;这个你得把约束标好,要知道模型是薄版和厚板,是深梁还是浅梁、杆是什么杆。弄清楚这些才行。

网友(点评):
你这个三面约束,厚度/边长=1/90,属于薄板范畴,要用 薄板理论和模型去计算。

网友(点评):
373大侠有思路吗?帮我搞下,谢谢

网友:
用结构力学算下,虚位移

网友:
给你两张图片参考吧,建议吧有限元的教材学透了,就会了;你可以加我的QQ,我把曾攀的讲义和教材发给你;
别的就帮不上忙了

楼主:
@寂静天花板   希望大侠能看下 谢谢

网友:
软件模拟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点评):
没有计算公式心里没底啊

网友:
这是材料力学范畴吧 毕业了干的不相关也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