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0.0安装后出现错误

楼主(2016-04-18):
我的电脑安装完ug10.0后不能正常启动,其破解安装等步骤没出现大的问题,求大神指点指点是什么情况

网友:
NX 许可证错误:无法链接许可证服务器系统 -15
http://www.ugsnx.com/thread-241-1-1.html
(出处: UG爱好者)

网友:
看看你的许可文件是不是  0KB,是的话就重新替换许可证文件就好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呀!所以我现在也没有装它,现在用的是另外的三维软件呀!纠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呀!所以我现在也没有装它,现在用的是另外的三维软件呀!纠结呀!

网友:
许可证错误,安装时将LIC文件中的服务器名改为自己的计算名,并保存,运行许可证文件,安装主程序,安装完了之后,将破解里的五个文件复制到UG10.0安装根目录并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