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电机选择 怎么选自锁电机

楼主(2016-04-18):
最近在做一款五轴机械臂,在选用电机上遇到些难处,由于断电机械臂需要维持原位置不变,所以电机需要用到自锁功能,本来想用蜗轮蜗杆减速机,但其间隙太大,影响精度,带抱闸电机抱闸力跟扭矩又不够(因为是悬臂端还有部件,所以悬臂较重),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谢谢!

网友:
机器人行业的兄弟,估计刚刚入行,应该多找些资料研究下这个行业常用的减速器,尤其是帝人和哈默纳科的东西,是机器人行业的主流配置,全球各大机器人公司基本上都是他们的客户;
按我们自己国内目前的机器人设计水平,你遇到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已经有了标准答案,这些答案掌握在那些成熟的整机厂和主流的零部件供应商的手里,尤其是供应商,他们往往对这个行业的各种与他们的产品有关系的技术问题了解的更透,所以这个行业的设计工作有个小窍门,工程师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跟零部件供应商联系,他们会提供标准的解决方案。
比如国内做RV和谐波减速器做的最好的两家,南通振康和苏州绿的,他们的技术支持都非常到位,甚至于你只要把你的机器人工况和结构给他们,他们就会有专门的技术人员用专业的软件帮你对每个轴所需的扭矩进行计算,然后帮你选好合适的减速机。
你的问题,应该找他们咨询,免费而且可靠,还能增长你的知识

网友:
不太清楚你这个具体结构,一般电机上电能够带动的话,断电通过抱闸应该也能够保持住的,抱闸力矩一般比额定力矩稍大点

网友A:
不太清楚楼主的结构,我们用的是RV减速机,伺服电机是选的带抱闸的,没出过问题。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楼主的结构,我们用的是RV减速机,伺服电机是选的带抱闸的,没出过问题。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

RRV减速机间隙大吗,我之前用的蜗轮蜗杆减速机间隙很大,还有RV减速机有断电自锁功能吗

网友B:
一般不都是电机后面装个抱闸吗?电机力矩本来就不大的,所以抱闸的制动力矩稍微比电机力矩大点就行。一般买电机的时候,都有一些抱闸与电机配套的。

网友:
楼主用弹簧吧我干压到沃伦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都是电机后面装个抱闸吗?电机力矩本来就不大的,所以抱闸的制动力矩稍微比电机力矩大点就行。一般买 ...

我我是想问如果用了减速机这个间隙怎么消除啊

网友:
伺服电机的抱闸其作用是断电以后让机器保持断电瞬间前的状态,防止发生其它事故。抱闸有最小保持扭矩,一般来讲与伺服电机的额定扭矩相匹配,这主要看生产厂家的参数,你一查便知,抱闸与间隙精度无关。

网友:
重力始终向下,应该无需处理间隙,这个我做过啊

网友:
一般机械手都用行星减速器或者RV或者谐波,小型的用行星的比较多,精度比涡轮蜗杆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