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密封问题

楼主(2016-04-18):
气压0.1MPa,中心轴低速旋转(人转动),轴与轴套之间如何密封比较合理?摩擦力最小化,各位大大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求教!
11

网友:
请查阅   旋转气缸的密封方式,可能有所帮助的。

网友:
同求旋转轴的液体密封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泛塞封或旋转格莱圈,这两种的摩擦阻力比一般的要低,就是对旋转轴的硬度有要求,hrc55以上

网友(点评):
比较赞同,旋转轴的表面粗糙度及硬度都有相应要求

网友:
请查阅厂家的产品手册.

网友:
气压不高,单独搞个O型圈旋转密封就OK

网友:
这点压力,一个O型圈搞定

如果压力再点就用格莱圈(斯特封)

不计成本的话,请用端面密封圈

网友:
转速不高O型圈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