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台点胶机不知如何出胶

楼主(2016-04-18):
自己妹子给人做加工,加工滤芯,两面的端盖都需要刷上特制的胶水,都是用刷子刷,很慢,网上有卖现成的都动万了接受不了,所以我想帮她做台点胶机,结构和电器都没问题,就是出胶水没有好办法?现在想的是用雕刻机的脱机控制器控制电磁阀控制气泵出气挤胶,通过油水分离器调节气压来控制出胶的速度,因为没做过这东西,感觉心里没底,各位社友出出主意看还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呢?

网友:
你需要的是气动柱塞泵给胶管提供一定压力的胶水,后面就是需要控制胶管升降,与胶管连接处的通断,端盖摆放在一个可旋转工装上,工装下部电机,需要可调速度的,完整一套没有一万也差不多了,不过效率非常高,每班次6000只滤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点评):
问题是这个滤芯不是圆形的,两头圆弧中间长方形,而且不止这一种,做工装的话太麻烦,目前考虑改装雕刻机主轴为出胶水的结构,零件形状通过编程确定,灵活性好,就是出胶水的结构对我来说是个问题

网友:
自己去看一下点胶阀门的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多谢您提供的信息

网友:
这是要实现全自动的节奏啊,或者可以用手持式的那种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看了下手持式的价格不错,但是效率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