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关于ansys workbench模型无法导入的问题

楼主(2016-04-18):
选项如下图,文件这一个选项栏几乎都是灰色的,无法导入模型,前几天还好好的,一次卡死之后就没法导入了。重新安装并清理注册表之后还是不好使,求助各位怎么解决

网友:
在首页上有一个分析的菜单,其中第二项是几何模型上,你右键选择导入模型试试

网友A:
好久没用过这软件了,还有些怀念,怀念为了学习整天泡图书馆的日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用过这软件了,还有些怀念,怀念为了学习整天泡图书馆的日子

我就是个学生,图书馆的书一般都告诉你怎么做是对的,但是从来不说出问题了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个学生,图书馆的书一般都告诉你怎么做是对的,但是从来不说出问题了怎么解决

我百度加经验总结过一份错误信息,回头发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百度加经验总结过一份错误信息,回头发给你吧

谢谢!邮箱184714399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