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氏体在热处理中是一种什么角色?

楼主(2016-04-19):
奥氏体在热处理中是一种什么角色?仅仅是一种中间产物吗?
为什么珠光体可以转变为奥氏体,铁素体也可转变为奥氏体呢?

网友:
我的理解: 奥氏体只存在于700多度以上的铁碳合金组织中,但是正常使用时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温度,此时奥氏体由于冷却时c析出转变为珠光体或其他(根据组织中的C含量),所以其是热处理中的中间产物。
由于奥氏体有非常好的塑性,因而经常将组织奥氏体化后进行锻等其他热 成型操作。
个人理解,希望帮忙你

网友(点评):
析出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个要深度到实质状态啊,什么奥氏体,是ɣ-Fe中固溶少量碳的无磁性固溶体,面心立方体,晶体正常结晶中在高温状态下存在,温度一低就转变了。什么珠光体,实质是铁素体和渗碳体按一定比例的混合体。什么渗碳体,什么是铁素体?要抓实质的实质的

网友:
奥氏体常温下也有存在的

网友(点评):
为啥,常温下不存在吧》

网友:
可以重新学习下热处理的基础知识了,另外推荐读下社内的热处理系列的零读杂谈

网友:
有奥氏体不锈钢

网友:
珠光体、奥氏体、马氏体等是钢材在不同温度下的不同产物,有奥氏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具体分类和区别看一下热处理基础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
钢在加热和保温阶段,将发生室温下的组织向奥氏体转变,称为奥氏体化。钢热处理后的组织和性能以及热处理的缺陷都与奥氏体化的实际情况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