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板设计,社友们帮一下

楼主(2016-04-19):
大家早上好:
        最近在做个设计,想在侧面窗口设计一活动盖板,盖板盖住后需需要有较好的密封效果,平时见这类盖板都比较粗糙,望有哪位大虾提供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盖板内侧加胶垫密封效果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板内侧加胶垫密封效果就可以

这个自然会的,那只是密封了,还想外观更好看些噻

网友B:
可以从表面处理入手,看你设备是什么颜色的,选一款合适美观的表面处理方式。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表面处理入手,看你设备是什么颜色的,选一款合适美观的表面处理方式。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有钓鱼的朋友不?
或者去渔具店看看钓箱的盖子
钓箱上有两个盖子,一个外扣、一个内扣,都有密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钓鱼的朋友不?
或者去渔具店看看钓箱的盖子
钓箱上有两个盖子,一个外扣、一个内扣,都有密封的效果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钓鱼的朋友不?
或者去渔具店看看钓箱的盖子
钓箱上有两个盖子,一个外扣、一个内扣,都有密封的效果

谢谢你的建议,我回去看看能否把它运用到钢制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