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轴竖直放置怎么实现的轴向定位啊,没怎么见过,动手能力真是不行啊

楼主(2016-04-19):
现在做试验台,动手能力不足的问题太难受了。希望能多学点。下面这个图怎么实现的轴向定位的?轴肩?请画一个简图吧  拜托啦

楼主:
最左边的轴,通过皮带传递来的动力

网友A:
不太懂怎么回事,不就是用轴肩定位吗

网友B:
轴承手册上有现成的轴承配置案例,找个合适的就行了,实在不行,外包吧,研究生还是做点学问,画图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怎么回事,不就是用轴肩定位吗

恩恩 谢谢   我觉得是  因为之前啥也没见过  现在让我做实在是无头绪    要是之前拆过一些东西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手册上有现成的轴承配置案例,找个合适的就行了,实在不行,外包吧,研究生还是做点学问,画图啥的

恩 来了之后发现自己很喜欢cae分析  课题分好啦就不换啦  晚上有时间自己会学有限元分析的内容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轴肩定位轴承、轴承定位轴承套吧,用推力球轴承

网友:
    轴肩 加圆螺母行么。

网友:
满足刚度的情况下,把带轮内孔设定为不同的直径,这样轴就可以使用不同直径的轴肩和端盖实现定位了,还有把轴约束在轴承座上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