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硬化层深度和总深度区别在哪?

楼主(2016-04-19):
1、有效硬化层深度和总深度区别在哪?
2、热处理的“装载率”是什么意思?为啥还需要验证?如何验证?

网友:
印象中有效淬硬深度是从硬化层表面到HV450的深度(应该有个硬度梯度下降的比率关系吧),具体定义可能与你的产品要求有关,装载率应该和装炉量的概念相近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 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