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的“开始屈服”和“屈服期间”是如何理解?

楼主(2016-04-19):
下图的“开始屈服”和“屈服期间”是如何理解?

网友:
怎么老在这用不到的曲线上打转,你能用的只是峰值前2/3线段

网友(点评):
再加上安全系数,线段就更短

网友:
开始屈服:在发生塑性变形的一刹那。
屈服区间:开始塑性变形到材料断裂。
楼主应该把重点放在弹性变形阶段分析上面。

网友(点评):
为啥重点是弹性阶段?

网友(点评):
屈服区间:开始塑性变形到材料断裂。 这个错了吧?应该是开始屈服到屈服结束,也就是强化阶段的开始。。。

网友:
看样很多人是玩的前面一段,不是玩的整条线。

网友:
学习学习!!
这是什么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

网友(点评):
这是教材中的关于屈服极限的表述

网友(2016-09-28):
从第一个最大极值点开始直到最后一个最小极值点之间即为屈服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