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6的冷拉钢弯一个直径500的圆环,要求无划伤和压痕

楼主(2016-04-19):
现有一个产品,要求用16的冷拉钢弯一个直径500的圆环,要求无划伤和压痕,请教;弯管机滚轮用什么材质的最好?求指点。

网友A:
楼主,φ16杆弯φ500的圆,杆粗圆小,你可以算下受多大的力,再好的设备也难保证无划伤压痕,还有你的连接点是焊接还是什么?
我感觉应该在弯成产品后考虑怎样去除压伤划痕更合理点。

网友B:
用普通的三辊滚弯机。
要求不是特别苛刻,滚轮用普通钢材做就可以。当然滚轮型面有一些要求。
讲究点,滚轮就用青铜做。
一次是做不出完美园形的,必须将断头焊接为连续环体,再次滚压修正。焊接后,焊接处也必须修整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φ16杆弯φ500的圆,杆粗圆小,你可以算下受多大的力,再好的设备也难保证无划伤压痕,还有你的连接点 ...

利薄光饰做不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的三辊滚弯机。
要求不是特别苛刻,滚轮用普通钢材做就可以。当然滚轮型面有一些要求。
讲究点,滚 ...

前辈高手。青铜和59铜优缺点还请分析一下,刚接触板金这些都不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