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片自动上料

楼主(2016-04-19):
玻璃片规格40X12.5X1.7.正面为光平面,背面有两个凸点。 两凸点高度存在不规则。要求正面捉取自动送料。恳请哪位大侠指导个思路,谢谢

网友A:
你的工况是什么?传输线上?还是需要真空吸盘机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工况是什么?传输线上?还是需要真空吸盘机械手?

真空机械手

网友B:
从光滑面把它提起来算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光滑面把它提起来算不算

捉取最好是正面

网友:
是太阳能电池片
吸嘴做成蜂窝结构, 只能吸住纯平的正面, 有焊盘凸起的漏气

网友:
吸盘应该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了

网友:
直接吸盘啊,如果有要求吸盘不能留下印记,就用SMC专用吸玻璃片的吸盘

网友C:
如果是外轮廓尺寸精确的话,可以采用层叠机构定位,类似于子弹仓,虽然凸点的高度不一致,但是,
可以通过类似于棘轮机构撑住四个边缘,这样就避开了高度的影响。
或者你想杂乱无章的排列在输送带上,然后拾取的话,智能靠视觉定位,我认为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外轮廓尺寸精确的话,可以采用层叠机构定位,类似于子弹仓,虽然凸点的高度不一致,但是,
可以通过 ...

谢谢指导。以前没有高度差是采用弹夹仓结构供料………保证垂直面,真空取料

网友:
考虑到凸起不高,料仓一样做成子弹仓式,堆叠式码料,最下层用气缸推出料仓,玻璃凸起,可以用治具挖槽方式避开,保证推出的玻璃每个都是平的,用吸盘吸。

网友(2016-05-27):
真空吸盘

网友(2016-09-01):
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