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体的胶管如何旋转密封

楼主(2016-04-19):
请教各位大侠,胶体的胶管如何旋转密封,玻璃用双组分混合胶

网友A:
看一下你的结构,以及压力转速温度

楼主:
稳定就是环境温度,压力0.3公斤大约,转速很低,两分钟一转,结构就是打胶管和这个旋转接头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的结构,以及压力转速温度

常温,0.3公斤压力,两分钟一转,旋转接头就跟打胶管相连接的

网友A:
用填充的弹簧蓄能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填充的弹簧蓄能密封圈

谢谢你,应该就是这样密封

网友:
斯特封密封组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
路过。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