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6-04-19):
这个东西如何加工?内孔尺寸20;壁厚0.5,翻边外圆直径26,,高度45,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开槽的件 竟然有零+0.05的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槽的件 竟然有零+0.05的公差???

若不考虑公差,该如何加工呢??

网友B:
材质是肛么?

网友C:
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材料

可以是尼龙/PA66,别的耐摩擦材料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质是肛么?

不是,一种半金属摩擦材料,可以用尼龙/PA66替代,也可以是别的,要耐摩擦;

网友D:
这不就是铜套吗?

网友E:
卷制轴承里有合适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铜套吗?

不是,材料类似于刹车片

网友A:
看看翻边轴承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卷制轴承里有合适的吗?

没有,材料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翻边轴承是怎么做的……

都是不知道啊,所以才问的

网友:
冲床翻边,主要看你外表面要如何,内孔可以

网友F:
什么材料的

网友G:
数车,车好后,切开

网友(点评):
我感觉这样太浪费材料了,应该可以管料挤压再加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材料类似于刹车片

金属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材料的

摩擦材料,可以是尼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的吧?

尼龙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车,车好后,切开

这样效率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金属的吧?

要是金属的有两个方案
1.用简单模具卷板成筒,然后也是简单模具冲压翻边。
2.直接用现成的管料,截断后,冲压翻边成型,然后截断,大批量的做这个太麻烦,觉得第一个方法比较可行。

非金属,也就是尼龙的,首先太薄,翻边也不易成型,因此建议注塑成型。
如果是小量零件,车制吧。
翻边位置不会做的很好,由于比较薄,表面也不会做的很好。
个人的看法

网友H:
慢走丝可以吗

网友:
数车直接到位,然后磨床切割片。平时很多套子都这样做的,防夹伤套。

网友I:
这个东西,如果用聚四氟乙烯材料,直接用车床就能完成。
直接用直径26的聚四氟乙烯棒,中间钻直径20的孔,把直径20的铁柱插到这个孔里用于固定。把多余的车掉即可。
聚四氟乙烯材料的机加工性能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东西,如果用聚四氟乙烯材料,直接用车床就能完成。
直接用直径26的聚四氟乙烯棒,中间钻直径20的孔,把 ...

+0.05的公差???

网友:
先车后铣,先车内径,紧配棒子,夹着棒子车,加工中心用虎钳夹着直接铣

网友:
连件车好,线切开 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慢走丝可以吗

效率太低了吧?这样,批量干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率太低了吧?这样,批量干够呛

有量就不用多考虑了。
PA66开模注塑

网友J:
你可以看看易各斯,里面的工程塑料轴承,也许有这种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可以看看易各斯,里面的工程塑料轴承,也许有这种形式的,

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数车,车好后,切开

同意

网友:
单件小批量直接上车床就可以了

网友:
车削落,线割开槽

网友:
小批量找商家注塑吧。

网友K:
非金属材质,量大开模具,量小,车削加工,再切开

楼主(2016-05-19):
引用 网友K:
非金属材质,量大开模具,量小,车削加工,再切开

是的,多谢指点!!

网友L:
开模注塑,模具很简单,而且材料想换就换。

网友M:
尼龙的材料 量少只能切削,车好-》夹具固定来开槽精度是可以保证的,量大就不用说了找人开模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开模注塑,模具很简单,而且材料想换就换。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尼龙的材料 量少只能切削,车好-》夹具固定来开槽精度是可以保证的,量大就不用说了找人开模

多谢赐教!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开槽的件 竟然有零+0.05的公差???

哪里看出了有+0.05的公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哪里看出了有+0.05的公差的?

主贴上有图纸,现在没有了

网友O:
可以试试旋压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试试旋压加工

你是李涛???

网友:
关键是太薄了

网友:
采购过这种类型的,但材料是不锈钢的。
知道不锈钢的怎么加工

网友:
卷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