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有效张力的计算,怎样计算电机的功率?

楼主(2016-04-19):
如图所示,做个正方形的小模块皮带输送机,400mm*400mm,怎么计算皮带的有效张力,带上面重量最大30KG,用同步带驱动,怎样计算电机的功率?谢谢。

网友A:
我给你捋一捋,你说
整个装置搭建钣金结构,所以重量不会全部在皮带上

那就意味着皮带仅仅是个推动的作用,那么钣金结构加重物移动所产生的滑动摩擦力就是阻力。那就建立平衡方程计算吧。
啥,摩擦力都不知道,那你真得好好翻力学基础了,要知道,这是一本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9550*P/n ,当然要考虑损耗,传动效率什么的

还要确定传输速度,还有是否需要(频繁)正反转,由此定下 ...

我就想知道这个装置启动需要多大的动力,所需动力包括(皮带运动的速度,已知。损耗,有效张力和物品重力提供的摩擦力(不知道怎么计算))。。我不知道这里的有效张力怎么计算保证皮带不打滑, 皮带与滚筒之间的摩擦力计算?整个装置速度已知。整个装置搭建钣金结构,所以重量不会全部在皮带上,皮带只是运输作用,最大30KG,不是所有物品都这么重。小于30KG的。

网友B:
T=9550*P/n ,当然要考虑损耗,传动效率什么的

还要确定传输速度,还有是否需要(频繁)正反转,由此定下电机类型,还有减速机一并考虑下

说实话,30Kg全部由皮带支撑?我觉得挺重的,考虑下链条?

网友(2016-05-27):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一下机械原理上面  动力学部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捋一捋,你说

那就意味着皮带仅仅是个推动的作用,那么钣金结构加重物移动所产生的滑动摩擦力就是 ...

皮带靠钣金支撑,假如说皮带背面的摩擦系数是0.2,负载30KG的话,工件产生的摩擦力就是60N,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