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气压动态密封--O型圈挤涨,可行性请教

楼主(2016-04-19):
各位,请提出意见或者其他解决方案。
一个塑料(PA6+GF25)壶,要测试它的气密性,通入2Bar的压力后通过仪器测试压降,根据压降来判断。
所以要密封壶口,其内径28mm,原来是通过端面密封壶口,但密封材料容易破损,而且压紧力会对壶体有影响。
所以需要内涨方式密封,问题:可否通过下图所示,将O型圈挤涨后,将28mm的孔封住,选用20*3.55的O型圈。
从O型圈的拉伸量而言(通常1.01-1.03),感觉不可靠,因为拉伸量太大,会产生永久变形;而且,虽然名为内涨密封,但是压紧力还是作用在壶体上。
那么还有什么好办法吗?请各位不吝指教。
谢谢!

O型圈挤涨密封示意

O型圈挤涨密封示意

网友A:
气缸拉壶口法兰,让力作用在法兰上。还有这么压o型圈,真的没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拉壶口法兰,让力作用在法兰上。还有这么压o型圈,真的没关系么。。。

壶口不是法兰,是螺纹,不能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缸拉壶口法兰,让力作用在法兰上。还有这么压o型圈,真的没关系么。。。

此法不妥,容易导致壶体变形,影响气密性检测可靠性!

网友B:
楼主说以前用端面密封,只是'密封材料容易破损‘,并且“压紧力会对壶体有影响”。
那么,可以说说当初用了多少压紧力吗?

网友C:
内孔光滑点,内压只有2公斤,O型圈过盈0.4,径向密封足够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以前用端面密封,只是'密封材料容易破损‘,并且“压紧力会对壶体有影响”。
那么,可以说说当初用了 ...

当初的压紧力太大,开始为了防止充气后气缸杆回退,选用了肘夹气缸,想用它驱动活塞式密封,借用肘夹的死点而使密封组件位置固定不回退;由于O型圈没选好,改为了端面密封,而且由于密封用的发泡硅胶没有很好的包裹,以及壶口密封接触面(环)厚度不均匀,所以很容易破损。
理论上,充气2bar,内径28mm,充气反力相当于一个20mm缸径气缸(5bar工作气压),但是可靠密封(产生合适密封材料形变)需要的压力不好计算,所以想用可调行程气缸,从而通过气缸行程来调整密封材料变形程度。
另外,如果选用21.2x3.55的O型圈,像活塞一样密封内孔,也担心壶口的45°倒角容易刮伤O型圈。
以上,谨以回复前辈的关注。如方便,敢请提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孔光滑点,内压只有2公斤,O型圈过盈0.4,径向密封足够了呀,

注塑的产品,内孔手摸上去有明显的条文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拉壶口法兰,让力作用在法兰上。还有这么压o型圈,真的没关系么。。。

手工试过Oring的应变,加压450N时,没有明显的径向拉伸,与内孔没有限位也有关系。但是否可以表示,一则压力要很大;二则拉伸率太大,会永久变形?

网友(点评):
永久变形是压缩造成的,与拉伸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侠,
你这张图感觉很妙,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中空杆气缸通检测气压,气缸杆缩回时,倒角前垫圈压涨两层密封材料,从而内涨密封住孔,行程还可由行程调整环调整。
只是,要人工将产品塞入,或者另加一个直线进给动作。
请问是这样吗?另外,这是国外的成品吗?久闻其名,今日得见!

网友E:
大侠,如果你想采用挤涨的方式密封,那么建议参考石油行业的井口试压封隔器,不要再用O形圈了

网友F:
事实上O型密封圈的确是靠压力作用下发生的变形实现持续密封的,但你采用的方法不靠谱。每个型号的密封圈承受的压力和产生的变形量都有个范围,范围以外都达不到效果。密封设计时要根据密封圈规格选择孔及沟槽的公称尺寸、公差、粗糙度……。查阅设计手册相应章节,有标准答案。

网友G:
做个内螺纹直筒,直筒内放个推杆,推杆中空,可以通气,推杆与直筒密封圈密封,推杆末端圆锥状,推到瓶口密封,推杆用气缸驱动。直筒与瓶口螺纹啮合,旋转通过外部电机(齿轮)/或者气缸(齿轮齿条)驱动。
另一种方法 是做中空内涨轴(气囊式),外部气囊密封,内部通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事实上O型密封圈的确是靠压力作用下发生的变形实现持续密封的,但你采用的方法不靠谱。每个型号的密封圈承受 ...

很重要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个内螺纹直筒,直筒内放个推杆,推杆中空,可以通气,推杆与直筒密封圈密封,推杆末端圆锥状,推到瓶口密 ...

第一种还是复杂化了;第二种可行,就是要找到相应的材料及元件,如气囊等,没有渠道,如有,恳请提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种还是复杂化了;第二种可行,就是要找到相应的材料及元件,如气囊等,没有渠道,如有,恳请提示。
...

我见过100的气囊,但小点的没见过?

网友:
感觉这样的密封使用方形或者星形截面的O型圈会好一些

网友:
不建议用O形圈,因为它是个固定的尺寸,硬进硬出会有磨损。可以选用膨胀橡胶圈,把机构做成伸缩式的,进入时拉伸,橡胶变小,到位后压缩,让橡胶圈变大密封。

网友H:
外胀,塑料件外壁承受多少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
你这张图感觉很妙,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中空杆气缸通检测气压,气缸杆缩回时,倒角前垫 ...

你的理解是对的,这是Fastest公司的产品,你可以去他们官网下载样本

我以前做检漏设备的时候常用这个东西,Fastest的比较贵,但是寿命长,确实好用,有时候客户会指定必须使用它。

我们自己也做,不好用,密封件精度不好控制,经常泄漏,寿命也短。

网友I:
可以定制O型圈,采用硅胶材质用较小的压力可以得到较大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是对的,这是Fastest公司的产品,你可以去他们官网下载样本

我以前做检漏设备的时候常用这个东 ...

谢谢您的无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定制O型圈,采用硅胶材质用较小的压力可以得到较大的变形

是可行,只是可能不是最优解,定制至少要增加模具费或者配料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胀,塑料件外壁承受多少力

从仿真来看,施加1500N的力都没有形成鼓形,可能没设定好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侠,如果你想采用挤涨的方式密封,那么建议参考石油行业的井口试压封隔器,不要再用O形圈了

能移植过来就好,只是很多曲折,最好有成品可以采购。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无私分享。

综合各位的建议,我现在改为如下图示结构,请不吝建言。

内涨密封示意

内涨密封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是对的,这是Fastest公司的产品,你可以去他们官网下载样本

我以前做检漏设备的时候常用这个东 ...

请问你们用什么检漏仪?我们用的是ATeq,老贵了。还有国产的沈阳艾尔泰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用什么检漏仪?我们用的是ATeq,老贵了。还有国产的沈阳艾尔泰克

艾迪科、科斯莫、弗罗里希、优胜都用过,以前所在的公司自己做检漏仪,如果客户不指定要用那种品牌的,我们一般用自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综合各位的建议,我现在改为如下图示结构,请不吝建言。

建议将密封部分变成两截,压缩时成双鼓型,形成两道密封线

网友J:
能考虑抽真空的方式进行密封测试么?

网友K:
说的对你的力不能直接作用于下面的那个法兰。
我做过缸体缸盖的试漏,分成两部完成,先将前端密封机构送入孔道,然后在是涨紧密封
也是用的O型圈。

网友:
为什么喜欢O-ring?用V-不是更好嘛? V口朝压力高的那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将密封部分变成两截,压缩时成双鼓型,形成两道密封线

感觉有道理,只是是否需要更大的压力?我现在用的是聚氯材料,硬度大概70,壁厚4.5mm,内孔18,63mm的气缸不知道是否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的对你的力不能直接作用于下面的那个法兰。
我做过缸体缸盖的试漏,分成两部完成,先将前端密封机构送入 ...

那么,你是怎么涨紧的呢?我说的是机械结构。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觉有道理,只是是否需要更大的压力?我现在用的是聚氯材料,硬度大概70,壁厚4.5mm,内孔18,63mm的气 ...

就密封材料,请前辈提醒一二,不胜感激。以及两个密封圈之间是否要用金属垫圈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考虑抽真空的方式进行密封测试么?

抽真空?可能不适合我的工况,而且,时间是否也会加长?不知如何配置相应的管路及仪表

网友L:
机械机构可考虑反拉,将检测头深入孔口,到达一定位置,内杆反拉,将密封圈压紧变形。
1、壶体不受下压力
2、橡胶圈变形时会紧紧贴在孔口,受力较好。

网友(点评):
如果反拉,是否就需要两个气缸?一个伸入,一个反拉,是这样吗?或者有更好的方式?请指教。

网友(点评):
请问:O型圈不会容易永久变形而失效吗?密封圈是什么材料,壶口有多大直径?

网友M:
我有用过这样的密封的标准件的,美国FASTTEST牌子的,他们的密封圈是特制的,给你看看我测绘的截图:
图中最上面的灰色的圆环状的就是密封圈,下面是一个简易气缸,气缸上行挤压密封圈被涨开就可以密封内孔了。

网友(点评):
非常清楚的图,测绘很细致。

网友(点评):
密封材料和轴是过盈配合吧?材料壁厚大概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真空?可能不适合我的工况,而且,时间是否也会加长?不知如何配置相应的管路及仪表

使用抽真空的方式在封口方面会很方便,时间不会太长,定2-5分钟即可,简单的管路,配置真空泵和负压表即可,价格很便宜。

网友(点评):
通过负压表的示值来判断吗?这种表的精度不会高于0.2%FS吧,本身重复精度就会大于2KPa,如果这样的话,判断不出来的。而且节拍太长,我们一般20-30秒一个。

网友(点评):
封口应该和正压方式一样的要求啊,都要可靠密封,怎么会简单?只是借助大气压力,所需要的压力会小很多。是吗?

网友(点评):
压力一般要到0.4-0.6MPa左右,这样密封就会很简单,不过精度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有用过这样的密封的标准件的,美国FASTTEST牌子的,他们的密封圈是特制的,给你看看我测绘的截图:
图中 ...

我手上就有一个仿造的结构(见下图),是供应商给我们做的,只是不可靠,密封材料太硬(应该由肖氏90度),压不动。所以请教:Fastest的材料是什么?硬度大概多少?

内涨组件

内涨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机械机构可考虑反拉,将检测头深入孔口,到达一定位置,内杆反拉,将密封圈压紧变形。
1、壶体不受下压力
...

机械结构如此,密封圈材质用的硅胶,这个结构我们用于涡轮增压器蜗壳的密封检测。仅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就有一个仿造的结构(见下图),是供应商给我们做的,只是不可靠,密封材料太硬(应该由肖氏90度) ...

这个不清楚呢,我们有买他们的标准件,只是那个密封圈,按备件买的。
MISUMI上有各种硬度的,你们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就有一个仿造的结构(见下图),是供应商给我们做的,只是不可靠,密封材料太硬(应该由肖氏90度) ...

fastest的材料是保密的,查不到

根据做密封检测设备的经验,建议使用聚氨酯,硬度:邵氏A65±5

网友(点评):
谢谢,很具体的经验!

网友(2016-11-28):
用TPU  A60度  我们测试手机连接器气密性

网友(2017-03-10):
我们专业从事各种严苛工况和困难密封,可以加个Q 沟通一下   Q  1053419233

网友N:
我发一个我做过的侧气密性的给你参考

楼主(2019-04-30):
引用 网友N:
我发一个我做过的侧气密性的给你参考

谢谢,你这个图好清楚,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