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设计流程,请教

楼主(2016-04-19):
大家好,本人机械新手,在公司设计弹簧时,遇到了点问题,关于弹簧设计的流程,求各位大神解释。同事说不需要根据手册的公式做,只需要根据弹性指数就可以,自己有点犯迷糊。所以求各位给予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你没有弹簧的一点基础,怎么可能搞设计,还是从基础开始吧。

网友B:
一个星期里,你是第三个问到弹簧的社友。
你问哪一种弹簧?
如果是压缩弹簧的话,刚好有个帖子正在讨论。这个帖子是《弹簧的计算实例,求高手讲解,我真笨 - 简单求助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星期里,你是第三个问到弹簧的社友。
你问哪一种弹簧?
如果是压缩弹簧的话,刚好有个帖子正在讨论。 ...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626826508\QQ\WinTemp\RichOle\31~90ST6@RIY$@TUNN95Z8C.png就是想问一下,设计流程是这样么,如果不是,你给的表格中的初选量直径,中经,圈数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弹簧的一点基础,怎么可能搞设计,还是从基础开始吧。

真是不知道流程呢,公式都懂,

网友:
本周我的出场率比较高啊。首先彭老给的表格基本够你用,你们同事不是也叫你更关注刚度甚于其他吗。下面说有些例外情况。

弹簧跟其他零件一样,应力达到材料自身强度的一定比值,往往就会对零件产生损坏,不论微观宏观。所以一般是尽量设计应力低于那个比值的。强度许用系数就是指这个。不同等级载荷寿命给出的比值不一样的,要注意。

一般来说弹簧设计好,并紧时应力低于材料的许用强度基本上弹簧就能用着不错了,前面的问题就很少需要考虑。如果也不是太重要的弹簧需要全面定制,从手册上找相应成例也是不错的选择。有时候有人这么做了,但是很多重要参数达不到,比如刚度寿命的,这就涉及下一个问题。

那个引用的帖子里也有人提到了刚度曲线的问题,说实际跟图纸有偏离。一般来说压簧两端并紧造型在制造上会对刚度曲线有一定的影响。并紧并多少,是搭着一点尖端还是熨帖地并上三分之一圈,是不一样的。此外截距不均匀度也会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前面几圈都并上了,中间几圈还有空间但是截距不一样,合同作用下曲线就会有弯曲和偏移。再有就是材料,我遇到过一个客户,为了减小这个影响要求采用瑞典超纯净钢的。其实如果你对刚度有要求,就和厂家言明即可,偏离多少有相应国标的。

其实更实际的问题是订货量。定量太少又是特殊材料,你付钱走了,我要去吃供应商的白眼。哈哈。定量太少又要求性能,调试废掉的就会很多。价格自然就有相应的变化。其实千古艰难,都是一个钱字。

要善待给你提供定制服务的厂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不知道流程呢,公式都懂,

对你说的“公式都懂”怀疑。
都懂,就得把几个相关公式之间的关系弄明白,知道调整某一参数时如何牵连到别的参数。
压缩弹簧设计,无非就是在给定的空间里,让弹簧能够承受给予的工作负荷。
具体到弹簧的尺寸,也就只有线径、中径、圈数、圈距这几个。而这中间的中径,往往受安装定位台阶尺寸的限制,没有多少改变余地。
那么,就是先估摸一套参数,“做”一个弹簧出来,看看和能用的弹簧有哪些差距,然后再逐步调整,不行吗?
5楼你贴了个范例,你以为他就是一次成功的?
未必。
请注意其中参数的“调整取”字眼,不过是把试错的计算没有贴出来而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