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角坐标机器人和机械手哪个用的最广泛?

楼主(2016-04-19):
二者需要突破或者说需要创新、改进的地方在哪里?

网友:
具体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一个是设备内的,一个是设备到设备的,

网友:
你问的应该是直角坐标机器人和六轴多关节机器人吧

网友A: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困惑,6轴关节感觉高大上,不过挺难弄,用直角坐标加旋转轴占用空间大,感觉低端,不过简单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困惑,6轴关节感觉高大上,不过挺难弄,用直角坐标加旋转轴占用空间大,感觉低端,不过简单 ...

我现在想写这种论文 但是不确定写 6轴还是直角坐标 你现在提到的问题 我合计能否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 最后形成论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写这种论文 但是不确定写 6轴还是直角坐标 你现在提到的问题 我合计能否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 最后 ...

那种直角坐标的,写论文也只能写算法这块吧,怎么抑制振动、动态响应性和稳定性之类的,机械上的东西都已经很成熟了。六轴的话机械结构也相对成,必须得有性能分析,否则出个论文还差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直角坐标的,写论文也只能写算法这块吧,怎么抑制振动、动态响应性和稳定性之类的,机械上的东西都已 ...

您的意思是直角坐标机器人要写个振动 稳定性方面的论文,配以算法控制的?
而机械手写个偏重机械,并且进行动态特性分析?
是这个意思不?
我觉得直角坐标机器人能够把结构改造优化,特别是轨道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种直角坐标的,写论文也只能写算法这块吧,怎么抑制振动、动态响应性和稳定性之类的,机械上的东西都已 ...

您的意思是直角坐标机器人要写个振动 稳定性方面的论文,配以算法控制的?
而机械手写个偏重机械,并且进行动态特性分析?
是这个意思不?
我觉得直角坐标机器人能够把结构改造优化,特别是轨道部分,我想自己能创新

网友:
多关节机器人

网友(2016-11-24):
直角坐标机器人怎么用同步带传动实现竖直方向的运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