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杆的几个疑点,求解答

楼主(2016-04-19):
1.如图电机,为什么一定要加个磁铁套在蜗杆上呢?
2.蜗杆设计的时候,齿根部R角一定要有吗?按车削加工的蜗杆,基本不用R角的道理,跟什么有关系吗?
这个是我接触一些产品上的疑问,因为老是遇见类似的产品,很是疑惑,又找不到所以然,就请大家帮忙解疑,不胜感激,小弟不才!

网友:
莫非那个黑圈,就是楼主说的磁铁,拜托你画个箭头也行啊。
按车削加工的蜗杆,基本不用R角的道理,跟什么有关系吗?

哪有没R角的,只是有些很小,就当成尖角的。你放大的看,还是有的。
还有图中的尺寸总得给个吧,难道让我们参照图中的内六角螺钉,猜比例吗

网友(点评):
还是根据焊盘的尺寸猜比较靠谱

网友(点评):
图中尺寸只是提供看下有装磁铁的产品,R角是怎么定义的呢?车削加工的小R角可以几乎忽略,等于是没有了

网友:
那个磁铁啥用真不知道。R角通常减少应力。

网友:
磁铁是不是滤波或到位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