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应变大位移的问题

楼主(2016-04-19):
机械当中遇到小应变大位移的问题多吗?这类几何非线性的问题谁研究过

网友:
例如板、壳等薄壁结构在一定载荷作用下,尽管应变很小,甚至未超过弹性极限,但是位移较大,材料线元素有较大的转动。这时必须考虑变形对平衡的影响,即平衡条件应建立在变形后的位形上,同时应变表达式也应包括位移的二次项。这样一来,平衡方程和几何关系都将是非线性的。
那么问题来了,楼主是因为什么来关心小应变大位移的呢。

网友(点评):
我最近研究超弹体的应力应变分析,所以涉及到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轧制铝箔 金箔  宝石生长 后续工艺影响 算不算 小应变大位移啊

网友:
应变和位移是两个概念的东西,一个是微观假想的,一个是宏观可测的。
在一定小的尺度下,可以把测到的位移对应的尺寸变化率假定为均匀变形,从而把这个尺寸变化率当作应变来看待。并分别有拉格朗日应变和对数应变的计算方法

网友(点评):
另外,一些大位移是由于旋转导致的。这些旋转成分在应变里是要去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