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压先导控制阀与泄压先导控制阀的区别

楼主(2016-04-19):
如题  ,加压先导控制阀与泄压先导控制阀的区别是什么?  最好附上阀的结构图说明一下,一直搞不明白,谢谢。

网友:
标准应用之一

网友(点评):
我疑惑的地方 是加压 ,跟泄压,没看懂这个图关于加压跟泄压的有什么联系 。

网友(点评):
左边的就是加压控制,外部不给大的压力,该阀是关断的。右边的就是泄压控制,如果没有那个电磁换向阀泄压,该阀是关断的。

网友:
我通俗的理解一下:
先导,一般是控制油液的压力加上一个外力,比如弹簧,或者通过截面的变化控制,等于主回路压力。
无论是加压还是泄压,都是换向阀,暂时没发现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我疑惑的是 加压跟泄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