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尺寸标注问题 新手求助

楼主(2016-04-19):
请问怎么解决修改尺寸后,草图位置随之移动的问题?
大神求教

楼主:
我是是菜鸟一只,多次遇到这个问题,恳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有人吗?请求回答啊,快被这个问题气哭了

网友A:
尺寸又不是一样,肯定会动的

网友:
半径变了 弧长自然会变化

网友B:
   你找个视频 从头学习把,SW不是CAD 是尺寸驱动的。你把圆弧限定了 就不会动了。

网友C:
因为你没加几何约束

网友:
前面不动后面动,后面不动前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又不是一样,肯定会动的

谢谢指导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我是按视频上老师的画法来的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看起来操作一样,画出来少了一个好像是相交的约束,请问应该怎么添加上去?为什么老师画完和我不一样?是因为设置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视频 从头学习把,SW不是CAD 是尺寸驱动的。你把圆弧限定了 就不会动了。

谢谢指导,正在跟着视频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没加几何约束

谢谢指导!请问如何添加约束?我是跟着视频里老师的步骤做的,但是他画出来后上面那个点有一个相交的约束,但是我的没有,不知道哪里出了错?我可以把上面那个点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约束

谢谢指导,可以说具体点吗?是上面那个点要交约束吗?如何添加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可以说具体点吗?是上面那个点要交约束吗?如何添加呢?

我的步骤跟他一样的,为什么他画的上面就有约束,而我的没有呢?

网友E:
想改变一个尺寸,其他的都跟过来,参考非常重要。你参考的是哪个点、线、面,希望哪边不动,哪边随着变化而变化,这个需要自己的思维非常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改变一个尺寸,其他的都跟过来,参考非常重要。你参考的是哪个点、线、面,希望哪边不动,哪边随着变化而 ...

那请问如何设置参考呢?是楼上说的约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改变一个尺寸,其他的都跟过来,参考非常重要。你参考的是哪个点、线、面,希望哪边不动,哪边随着变化而 ...

谢谢指导!!!
sw有设置什么默认参考吗?我的画法中是圆弧的圆心没动而圆弧位置变化了吗?怎么改成我想要的那样呢?

网友F:
把那个端点添加约束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如何设置参考呢?是楼上说的约束吗?

不完全一样!具体约束的定义我也记不得了。因为我本科学的proe,所以proe的好多思维一直固话着我。
下面就给你截点软件图,你自己去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完全一样!具体约束的定义我也记不得了。因为我本科学的proe,所以proe的好多思维一直固话着我。
下面 ...

非常感谢!!!大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那个端点添加约束

谢谢指导,我回去添加试试看。请问我可以把那一点固定吗?

网友G:
你的草图没有约束,需要先约束后才不会跑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草图没有约束,需要先约束后才不会跑位置。

谢谢指导!!!

网友:
固定不就好了

网友:
添加约束关系

网友:
三维图画好了转成工程图不就很好标注尺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