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刀具很不耐用,几根下来就要磨了

楼主(2016-04-19):
请教大神:

直径4.0mm的65Mn圆棒,抗拉强度1650左右,硬度45HRC左右,用什么车刀车外圆和槽比较好?由于它是强簧钢,不光硬还有韧性,现在用的硬质合金焊接车刀很不耐用,几根下来就要磨了。

我听说硬车刀如CBN或涂层硬质合金刀等适合车50HRC以上的,不知道是否适合我这种有韧性的材料?或者我将材料硬度提升至50HRC以上,这些刀是否可以车?

网友:
你这个没必要用CBN,用陶瓷刀片试试吧

网友:
没用冷却?

网友:
CBN不适合车削韧性材料

网友:
硬质合金和硬质合金不一样的。你试试YB21或者YW3,楼主用的材料抗拉强度极高,韧,刀具磨损很正常。

网友:
你试着用whincut的刀试试,我们公司现在用他们的刀

网友:
你要是做的焊接的车刀的话可以试试山特维克的H10F这个牌号的板料    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
用机夹式的刀片就好了,不像焊接刀还要开槽,刀片选合金加涂层的,刀片有多种形状大小可选,刀杆也不贵,就几十块,刀片也便宜

网友:
你还是材料没有选对

网友(2016-06-03):
用株洲钻石小松鼠系列切断切槽刀具试试

网友(2017-03-16):
用我们厂的陶瓷刀片试一下吧 QQ:5584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