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两销定位问题

楼主(2016-04-19):
本人遇到一个工况,需要上下两个工件比较准确,又需要经常拆卸的,比模具定位要求低,采用两个负公差的定位销(公差g6,米思米的),一个菱形销,一个圆柱销,因上下两个工件不在一个地方加工,定位销孔配作不好操作,想到用提高定位销孔中心距的方法来防止装配不上,中心距公差选目前js7,但是心里没底,请教哪位熟悉定位销用法的指导下
1.从网上查了有设计圆柱销及菱形销的方法,想问下这个不都是标准件了吗?还设计毛线?
2.如果不能配作,销孔中心距公差如何计算,简单方法和经验值都行?
本人对模具定位不甚了解,如表述有误,请指正!

网友:
图纸上应该有位置度要求,按最大实体要求,定位检具公差取图纸位置度公差的十分之一

网友:
1.定位销,虽然看起来是标准件,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很多情况是使用基孔制,销本身可选的公差带就有好几个。

网友:
一个菱形销,一个圆柱销 没问题

网友:
孔距按加工机床精度选择

网友:
你这两个销孔装配时候一起打啊,外协的时候当然不用加工了。
用加工中心加工,基准选好,那是没问题的,能加工定位到很μ级,最怕是加工中心放不下,用划线再钻床,那连红毛都没辙的。

网友:
机床上的夹具一般采用一面两销定位方式,精度要求不太高的话,销孔间距均达到正负0.03就行,定位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在菱销上加微调装置,方便后期调整

网友:
不知你的具体要求。我经常用两个圆柱销。但是,销孔一个是圆孔,一个是腰形孔。中心距在这里就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