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帮忙看下图示的件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6-04-20):
在网上没搜索到,是标准件还是非标件??

网友A:
这应该是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网友A:
ABS材料或者PL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S材料或者PLA吧。

材质很软,是用在线缆外面的防水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在量产的成品上见到的!

网友:
噢噢,那就不是很懂了。以为是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典型注塑模具出来的好吧